华硕H97-PRO主板 断电后 无法键盘启动.

楼主(2015-08-19):
升win10, 换了个华硕H97-PRO主板 + E3-1230, 换出问题了.

设置为 空格键,电源键,CTRL+ESC, 只要断掉220V再上电, 都不行. 无法从键盘开机. 其它一切都正常

不知是哪里没搞对

楼主:
上个 BIOS 的截图.

网友:
用PS2接口

楼主:
是圆口的PS2键盘, 没错.

网友A:
吓死宝宝了,只听说过从硬盘,U盘开机。。。没听过键盘还能做启动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吓死宝宝了,只听说过从硬盘,U盘开机。。。没听过键盘还能做启动设备啊。。。 ...

自从ATX电源和主板以来,一直可以键盘开机的啊,你没玩过而已。设置个密码,输入即可启动电脑。

网友:
哇,好神奇呀,原来电脑还有这个功能,又学了一招;

网友:
从来没用过这招。

网友:
一直知道有,但是从没有用过。

网友:
设置为 空格键,电源键

键盘开机还有这个功能

楼主:
还是没搞定.  会不会是个bug,

市电断掉后再上电,键盘好像就没电了. 所以就没法响应了.

一千多的主板, 汗.

网友:
主板问题,我的刚送修

楼主:
估计也要找售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