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高手什么是跨网段通讯,怎么实现的?谢谢

楼主(2015-08-19):
公司买的产品,看到上面说网络通讯可以跨网段通讯,好象一般的网络通讯只是在自己的网段里通讯吧,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谢谢

网友:
Udp 广播包

网友:
跨网段通信只要配置好网关就可以了啊,那是网络层的东东,和应用没有关系

网友:
UDP广播无法跨网段

网友:
也想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动态改ip的吧

网友:
通过公网服务器 做转发 就可以直接跨网段  通信。

网友:
公网IP,或者同一个网络。

网友:
跨网段传输是路由帮你实现的,你不用做什么的。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了,好象不是上面说的吧,我发现即使不知道设备设置了什么IP,只要用他们给的软件都可以设置成出厂的默认IP的。

网友:
NAT穿越,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了,好象不是上面说的吧,我发现即使不知道设备设置了什么IP,只要用他们给的软件都可以设置成 ...

我做过,udp广播包可以实现。可以让机器上电后,自动发送ip作为广播包,即使不是一个网段也可以收到,这样电脑端软件就可以检测到机器的ip地址了。比如192.168.1.2发送给175.156.2.2,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局域网内所有的ip地址都会收到这个广播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udp广播包可以实现。可以让机器上电后,自动发送ip作为广播包,即使不是一个网段也可以收到,这 ...

网络这个不是很懂,所以觉得奇怪,谢谢指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udp广播包可以实现。可以让机器上电后,自动发送ip作为广播包,即使不是一个网段也可以收到,这 ...

能详细点吗
UDP能跨网段发送数据??不会有什么附加条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点吗
UDP能跨网段发送数据??不会有什么附加条件的吧

udp不可以跨网段,udp广播包才可以,具体可以百度一下使用方法,然后自己编一个软件,使用两台电脑在不同网段测试一下,我当初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udp广播包可以实现。可以让机器上电后,自动发送ip作为广播包,即使不是一个网段也可以收到,这 ...

原来你是指一个局域网内有非一个网段ip如何通信啊,这本身是不和规矩的,但是你硬是把他给解决了  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点吗
UDP能跨网段发送数据??不会有什么附加条件的吧

我们一般谈到跨网段,是指各种不同的子网通过路由器连接

他说的跨网段,是指同一个局域网里有不同网段的ip地址,就像他举例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谈到跨网段,是指各种不同的子网通过路由器连接

他说的跨网段,是指同一个局域网里有不同网段的 ...

哦,原来这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是指一个局域网内有非一个网段ip如何通信啊,这本身是不和规矩的,但是你硬是把他给解决了  真不错 ...

其实楼主的意思就是这个,很多设备忘了ip后都是用udp广播包来修改的。至于外网跨网段,因为路由器是不转发udp广播包的,所以外网收不到,一般外网跨网段只需要做端口映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的意思就是这个,很多设备忘了ip后都是用udp广播包来修改的。至于外网跨网段,因为路由器是不转 ...

兄弟高手,公司买的串口服务器就是这样的,不知道IP了,用他们的软件扫描一下就可以恢复成出厂的IP地址了,这是其中的一种,但这次买的产品是有标跨网段通讯的,可能就是上面说的NAT穿越通讯了,至于则样的跨网通讯因为设备已经没有了所以还不知道。

网友D(2017-06-28):
我们公司看别人公司的产品,是直接电脑上一个PC软件更产品网络通信,产品有个固定的IP地址,不管PC软件是什么网段的都可以进行通信,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实现的,大佬们,求解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看别人公司的产品,是直接电脑上一个PC软件更产品网络通信,产品有个固定的IP地址,不管PC软件是什 ...

实现方式有很多种
网络拓扑画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
设置好网关不就可以跨网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现方式有很多种
网络拓扑画出来就知道了

啥意思,大佬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看别人公司的产品,是直接电脑上一个PC软件更产品网络通信,产品有个固定的IP地址,不管PC软件是什 ...

固定IP做主机

网友:
有点高深,学习了。

网友(2017-08-04):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udp广播包可以实现。可以让机器上电后,自动发送ip作为广播包,即使不是一个网段也可以收到,这 ...

请教,通常  路由器的DHCP是地址192.168.1.X  掩码255.255.255.0  网段内广播地址就是192.168.1.255。    如果想全网段广播所有物理连接的机器都收到,目标IP设多少?255.255.255.255?

简单粗暴办法可以目标机软件将网卡置于混杂模式,除了自身IP外,还过滤接收X.X.X.255的数据,然后数据里特征字节表明是自己人,认可自己人了就解析,回报自己真实IP给发起人。多加个IF分支处理不费资源。 正常情况下路由器的DHCP设置的广播地址都是X.X.X.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