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下立创商城上的虚拟示波器开源板的HEX文件

楼主(2015-08-19):
立创商城上赠的虚拟示波器开源板资料里居然没有HEX文件,没精力去编译原代码了,希望坛里有朋友有

网友:
请叫我雷锋

楼主:
程序可以通过USB下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可以通过USB下载吧?

JLINK或者STLINK

网友A:
哪个不好用的,我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不好用的,我用过了

能详细说一下怎么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怎么不好用?

测不了波形的,上位机软件限制了,找到他们客服说要用就要买他们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不了波形的,上位机软件限制了,找到他们客服说要用就要买他们软件

不能用,那这个板子买来做什么,练焊工

网友:
还好没买,非常感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80322-1-1.html 用这里的软件,是可以用测波形的。不要用官网的最新版,官网是针对他们的产品的软件。

楼主:
烧录固件,装好下位机驱动后,为什么打不开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录固件,装好下位机驱动后,为什么打不开串口

正常的话,串口捕获那个位置 点下拉会出现一个设备  选择新出现的设备  打开通道   不是用串口捕获

网友(2015-10-14):
有人能用吗?我用的软件,串口发现。就是没法使用。软件下拉没见有虚拟示波器选择的。

网友:
还是喜欢商品机

网友(2018-11-28):
引用 楼主:
烧录固件,装好下位机驱动后,为什么打不开串口

前辈,那个-5伏的 DC-DC,不知道型号,能指导下吗?

手头有两个隔离模块,我想直接把输出端反着接,不知道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