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1K正弦波测试,波峰出现毛刺失真。

楼主(2015-08-19):
空载时,无失真;带上喇叭后波峰出现毛刺。

网友A:
有没有加RC吸收电路?上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加RC吸收电路?上电路看看。

没有加RC吸收。不过RC不是解决,高次谐波电流保护问题的吗?我的电路很简单,就是芯片出来接LC滤波然后接喇叭,芯片的输出端就4个电感,四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加RC吸收。不过RC不是解决,高次谐波电流保护问题的吗?我的电路很简单,就是芯片出来接LC滤波然后接 ...

要加RC,可以吸收毛刺,电感最好用数字功放专用的。两两并联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