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2G+2G和2G+4G的区别?

楼主(2015-08-19):
内存够用的情况下,是两条内存大小一样的好?两条内存大小不一样怎么看能否组成双通道?

网友A:
大小一样才能双通道,最好同一品牌,参数一致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一样才能双通道,最好同一品牌,参数一致最好

为什么2G+4G用CPU-Z检测显示也是双通道..

网友B:
双通道刚出来的时候必须两根容量都一样,后来新平台就没有限制了。

当然,2G+4G相当于一部分双通道,一部分不是。如果没有问题,比2G+2G性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通道刚出来的时候必须两根容量都一样,后来新平台就没有限制了。

当然,2G+4G相当于一部分双通道,一部 ...

明白了。

网友C:
现在内存要求没这么高了。
不同容量组成非对称双通道而已。
一般没什么问题。有些机型比较特殊而已。

网友D:
2+4肯定比2+2爽,我刚从2+2升到2+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肯定比2+2爽,我刚从2+2升到2+4的。

有说一样的好也有说2+4好,我也是晕了。你2+2的时候使用率一般为多少?是不够才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内存要求没这么高了。
不同容量组成非对称双通道而已。
一般没什么问题。有些机型比较特殊而已。 ...

那也就是说2+4比2+2好咯?

网友:
我的还是4+1呢

网友:
我是因为内存不够才升的。

网友:
能组成啊

网友:
可以。 前些天我给家里的一个老爷机升级内存,原来是1G,升级后变成1G+2G,也显示是双通道。

网友:
双通道对性能的提高平时感觉不出来的。容量反而很重要,内存随便插就是了。

网友(2017-03-28):
现在内存2G+2G准备升级为2G+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