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和单片机使用SPI通信的时候有没有CRC校验功能啊?

楼主(2015-08-19):
我知道,24L01相互之间通信的时候进行了CRC校验,但是和单片机进行SPI通信时进行CRC校验了吗?

网友A:
没有,如果不放心,自己可以做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如果不放心,自己可以做较验

谢谢啊,知道了。数据手册上没写。有点不放心,问一下。

网友:
当然没有...数据交换可以自己写个效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如果不放心,自己可以做较验

大神别走,帮我看看这两句话
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这个地址,是一定的吗?为什么大家都用一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别走,帮我看看这两句话
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 ...

TX 和 RX 地址一般都相等(ACK模式)。发射的数据包中会自动包含TX 地址。接收端会将RX地址和接收的包中地址比较,两者一样才会将数据放入接收FIFO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 和 RX 地址一般都相等(ACK模式)。发射的数据包中会自动包含TX 地址。接收端会将RX地址和接收的包中 ...

我的意思是0x34,0x43,0x10,0x10,0x01这个地址为什么大家都用这几个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0x34,0x43,0x10,0x10,0x01这个地址为什么大家都用这几个数?

不知道你在哪看到大家都用这几个数,只要不是全0,全1,0x55, 0xaa 之类都可以,芯片默认都是全0xE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哪看到大家都用这几个数,只要不是全0,全1,0x55, 0xaa 之类都可以,芯片默认都是全0xE7 ...

这个地址是不是防止不同的2.4G模块之间相互干扰用的,地址相同的模块之间才能通信?

网友(2018-11-07):
没有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