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的UI卡的一坨翔!是性能问题还是优化问题?

楼主(2015-08-19):
买了天嵌入的 i.Mx6开发板, ubuntu的UI卡的一坨翔! 麻烦飞思卡尔的大大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装的虚拟机还是真机?
别用ui,直接ssh或telnet到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的虚拟机还是真机?
别用ui,直接ssh或telnet到终端。

开发板上装的,一般情况下没运行什么程序,应该不至于那么卡

网友B:
是GNOME还是LXDE?GNOME在ARM上面跑起来很吃力的,LXDE勉强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GNOME还是LXDE?GNOME在ARM上面跑起来很吃力的,LXDE勉强还行。

不会的,我的电视盒子(RK3188)跑的很欢乐,一点都不卡,我估计是显示驱动没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的,我的电视盒子(RK3188)跑的很欢乐,一点都不卡,我估计是显示驱动没搞好 ...

跟板子显卡有关!树莓派跑桌面系统也很卡,但是在命令行模式很流畅~~~

网友:
看看是不是软件渲染?
glxinfo | grep render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板上装的,一般情况下没运行什么程序,应该不至于那么卡

原来如此

网友:
xubuntu和lubuntu都不卡的,至于标准ubuntu,到13.04以后装真机都不会特别流畅。
我的3128跑xubuntu很流畅。

网友:
桌面管理器一直用的xfce,受不了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