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可以模拟出小车运动轨迹的软件

楼主(2015-08-19):
RT,比如说小车做S型运动时,期间有左拐、有右拐、有加速、有减速,那么它们的运动轨迹的弧度所凹凸的位置肯定是不一样的。

有没有这样一种软件,坛里的大牛们推荐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估计没有,自己写一个吧,应该不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没有,自己写一个吧,应该不是很难的

怎么写,我不会哎,写出来了也没有图形化界面。
如果写出来了,就表示我不需要了,这个命题有矛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写,我不会哎,写出来了也没有图形化界面。
如果写出来了,就表示我不需要了,这个命题有矛盾

是模拟控制小车按轨迹线行走吗?
PC端软件选个容易上手的,反正你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纯模拟,可以VB或装个VS2012开发环境,用VB.net,c#等都行,在画图控件中,用连续画点命令实现目标的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模拟控制小车按轨迹线行走吗?
PC端软件选个容易上手的,反正你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纯模拟,可以VB或装个V ...

这就扯远了,我只会底层语言,你说的上层语言我大都不会,那也不是我干的是啊

楼主:
有没有这样的软件,希望知道的,可以推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