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odejs开发串口

楼主(2015-08-19):
最近搞串口通信,用C# ,delphi都搞过,但是都太麻烦,要编译,不爽。
无奈改成nodejs ,比较合适,windows ,mac ,linux下都可以用

而且可以装在openwrt路由器上,理论上也可以在树莓派上运行

https://github.com/voodootikigod/node-serialport

先安装npm install serialport
然后用webstorm 编程序 ,然后运行就ok了

var SerialPort = require("serialport").SerialPort;
var fs= require("fs");
var  loging="";
var ack=2;
var  nak=3;
var serialPort = new SerialPort("COM3", {
  baudrate: 115200
}, false); // this is the openImmediately flag [default is true]

serialPort.open(function (error) {
  if ( error ) {
    console.log('failed to open: '+error);
  } else {
    console.log('open');
    serialPort.on('data', function(data) {
      loging=data.toString();
      if (data.toString().indexOf('M') > -1) {
        console.log( 'Unlocking!');
      }
      else if (data.toString().indexOf('D') > -1) {
        console.log( 'Locking!');
      }
      else  if (data.toString().indexOf(ack)>-1){
        console.log("errorlocking")
      }

      //
    // console.log(loging.indexof('M'));
      console.log('data received: ' + data);
      fs.appendFile("lng", loging);

    });

    serialPort.write("ls\n", function(err, results) {
      console.log('err ' + err);
      console.log('results ' + results);
    });
    fs.writeFile("loging", loging);
  }
});
附上小程序 ,比c# ,delphi简单多了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的呢,能上个界面吗,这种开发方式能做界面吗。

网友A:
上个界面,这个东西有多简单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界面,这个东西有多简单的说

写个很少的代码,不用编译,直接node 运行,node有上万个模块代码段可以用
可以把数据保存在文件,可以发送到数据库 ,甚至直接可以送入hadoop
我觉得还是比较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个很少的代码,不用编译,直接node 运行,node有上万个模块代码段可以用
可以把数据保存在文件,可以 ...

看看你的界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界面怎么样

console程序啊,没有界面,也不需要界面啊,数据保存到文件,分析之后送到mongodb啊
nodejs本来就不是做界面的啊,这样才保证在linux ,mac ,openwrt之间都能跑。
界面可以起一个webserver,通过web界面管理啊,类似路由器那样的

网友:
这样子啊,不清楚

楼主:
对啊,最终这东西是组合在shell ,powershell或者通过python工具,或者zabbix 这些工具来自动化调度的 ,所以没有界面,如果需要可以用webbased来管理

网友B:
这个也是脚本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脚本语言?

javascript 啊

网友:
node.js主要是用javascript开发web服务器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sole程序啊,没有界面,也不需要界面啊,数据保存到文件,分析之后送到mongodb啊
nodejs本来就不是做 ...

额这些都是做网站用的技术啊!你是怎么学习这种技术的呢?

网友B:
这个新颖,请教下这种写完了在哪运行,用浏览器么。如果拷贝到另一台电脑运行,需要准备什么环境。

楼主:
copy node 和你的程序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新颖,请教下这种写完了在哪运行,用浏览器么。如果拷贝到另一台电脑运行,需要准备什么环境。 ...

node运行环境 ,和你的js源码,以及模块,可以运行在各种linux 包括armlinux

网友C:
正在为node.js异步嵌套头疼,异步方式如果嵌套依赖什么的麻烦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为node.js异步嵌套头疼,异步方式如果嵌套依赖什么的麻烦的很

异步嵌套的确是个烦心事 ,不过一般的串口应用,不会太复杂了,刻意回避

网友(2015-10-18):
引用 楼主:
异步嵌套的确是个烦心事 ,不过一般的串口应用,不会太复杂了,刻意回避

最近也在看nodejs,大爱!
异常嵌套也有不少解决方案,比如最知名的流程控制模块async

网友(2016-01-07):
这个厉害,研究一下~

网友:
也在看node.js,谢谢分享

网友D:
牛逼  js  怎么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  js  怎么入门

装个编辑器 比如webstorm 写程序调试,很快就能学会,网上例子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