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无法使用长文件名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19):
1、修改ffconf.h中的宏
#define _CODE_PAGE         437
#define _USE_LFN     1  /* 0 to 3 */
2、添加FatFs\src\option\ccsbcs.c文件

网友A:
遍历文件名时得判断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遍历文件名时得判断一下。哈。

现在不需要了,可以支持较长文件名。

网友:
就是要支持中文的话添加到那个库要占用不少空间

网友:
用findfirst时还是比较蛋疼, 返回的短文件名在 FILINFO结构的fname里, 返回的长文件名却在DIR结构的lfn里...

FILINFO中的lfname始终是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