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采购供应商选择

楼主(2015-08-19):
最近在做项目,感觉淘宝上的买的芯片和原厂申请的样品之间有性能差距,尤其是在靠近性能范围的两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靠谱的元件采购平台或者供应商?
之前听说过武汉力源和云汉芯城,还没有尝试,不知道口碑怎么样?
谢谢各位!

网友:
比较好奇,LZ拿什么零件测试,得到了“淘宝上的买的芯片和原厂申请的样品之间有性能差距,尤其是在靠近性能范围的两端?” 这个结论

这明明是设计错误,知道有坑还去边上踩

淘宝的IC零件单个使用质量没啥问题,主要问题就是批量后,会出现不良品,我就被XXX买的50mA自恢复保险丝上面栽过跟头,不过主要原因还是设计设计考虑不足,要多多迁就国产零件

网友:
在这里当然力推立创商城。哈哈。

不过大批的话,还是需要找大代理或专门的代理。
大代理都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