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FPGA做CAN总线控制器的疑问

楼主(2015-08-19):
有没有谁使用FPGA来实现can总线通讯呢?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楼主,你这么直接的伸手要是不好使的。

网友B:
可以用SPI接口的CAN控制器,但是用FPGA来控制确实不科学,除非里面跑一个软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么直接的伸手要是不好使的。

我不是想要代码,我想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我感觉可行性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PI接口的CAN控制器,但是用FPGA来控制确实不科学,除非里面跑一个软核 ...

我也认为这样不是太科学,但是我同事一直坚持 我只想问一下大家,这样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么直接的伸手要是不好使的。

我使用28335或者STM32做CAN总线。。

网友:
FPGA无所不能,不就是控制一个SJA1000控制器吗,跑个状态机就是了
初始化、配置寄存器、收发数据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多看看SJA1000手册

网友:
楼主你看看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
opencore 上有开源的CAN控制器IP核。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
Xlinx好像也有CAN的IP。。。。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有成熟的案例,可行!

网友:
网上一查一大把。若要稳定性好的,建议直接用IP 核。

网友:
microsemi的fpga带一个can收发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搞这方面的东西。我从opencore上下载了CAN IP核,功能类似于SJA1000,但是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会使用这个IP核,楼主现在搞得怎么样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搞这方面的东西。我从opencore上下载了CAN IP核,功能类似于SJA1000,但是我现在面临 ...

已经使用了开源CAN核几年,稳定性还可以,有个BUG需要修改一下。使用的话参考SJA1000手册和C语言初始化例子,或者testbench文档

网友(2017-03-21):
引用 网友D:
已经使用了开源CAN核几年,稳定性还可以,有个BUG需要修改一下。使用的话参考SJA1000手册和C语言初始化例 ...

什么bug?  能否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现在已经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网友E:
https://opencores.org/project,can
是这个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s://opencores.org/project,can
是这个吗?

是的,就是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这个

>>已经使用了开源CAN核几年,稳定性还可以,有个BUG需要修改一下

请教一下,是什么bug?

网友:
CAN较为成熟的还是用硬件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已经使用了开源CAN核几年,稳定性还可以,有个BUG需要修改一下

请教一下,是什么bug? ...

不记得了 具体你看看http://opencores.org/project,can,bugtracker这里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记得了 具体你看看http://opencores.org/project,can,bugtracker这里面的问题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