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上电就严重发热

楼主(2015-08-19):
之前画了一块AD7606的采样板,供电电压大概5.5v左右。连续两片一上电芯片就严重发烫。
第一片是把外围电路全部焊好再上电的,第二片只焊了电源和地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有什么好说的上图啊!一个人年纪轻轻的就挂了,楼主你告诉我他挂的原因?

网友B:
AVCC  4.75 5.25 V
VDRIVE 2.3 5.25 V
???

网友C:
这里有一些有关AD7606的问题及解答,供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6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说的上图啊!一个人年纪轻轻的就挂了,楼主你告诉我他挂的原因? ...

已经补了原理图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CC  4.75 5.25 V
VDRIVE 2.3 5.25 V
???

电压没有问题,测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一些有关AD7606的问题及解答,供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606 ...

奇怪的是上电就发热,之后测芯片内阻就只有30欧左右

网友D:
这个47脚为何接电源上

网友:
7606真的是相当强,不需要校准的情况下,精度可以达到10m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47脚为何接电源上

是啊,pin 47明明是AGND啊

网友:
太明显了47脚接哪了

网友:
electricit高手,果然

网友(2018-06-08):
引脚接错了,初级错误。

网友:
这种错误自己检查不出来啊?为什么还要坛友来玩 ‘大家来找茬’

网友:
画原理图和PCB的时候怎么检查的 电源引脚也能错了,真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