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贴片机都是把元件放在对应坐标位置上,怎样上焊锡...

楼主(2015-08-20):
上焊锡丝怎么上?

网友:
LZ没听过焊锡膏?先用钢网刷上去,再贴上元件,最后回流焊加热熔化成焊锡。

网友:
印刷

看过老师印油墨卷子么?

网友:
一个很老的视频,你可以再搜索一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_T3LZP8T8M/

网友A:
楼主,你是怎么拿到金牌会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怎么拿到金牌会员的?

不停的问,不停的回答

网友:
粘上去的,粘上去就掉不下来,使劲磕都磕不下来

网友:
1:点胶机>贴片机>波峰焊(或浸焊),  单面板和多层板双面贴是这样的....   2:钢网印锡膏>回流焊机.....

网友A:
现在开一个钢板估计也没几个钱,我记得05年的时候大概不到1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一个钢板估计也没几个钱,我记得05年的时候大概不到1K

上周我刚开了一个,100多元。

网友(2016-01-31):
原来这样做的  学习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周我刚开了一个,100多元。

嘉利创不是50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嘉利创不是50元的吗?

价格要根据PCB的具体情况而定,尺寸、密度、抛光工艺都会影响价格。

网友:
回流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