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硬盘时可USB启动,有硬盘不能USB启动,bios无启动项设置咋破?

楼主(2015-08-20):
整了个n270的小主机,想做下载机用,
回来发现无硬盘的时候,插U盘开机可以从U盘启动,
但是装上硬盘后,不能从U盘启动了。。
进BIOS,几个菜单都找遍了,没有找到启动设置项,怎么破?
主板应该是支持U盘启动的,应该是BIOS限制了这个设置。。
可以刷BIOS来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没有设置,你英文不行,没看到吧?每页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BIOS各页的图,求指导如何设置启动项。。

网友A:
不能没有设置,你英文不行,没看到吧?每页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网友B:
没有找到U盘启动?什么主板?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有的电脑开机时按一个按键就能进入启动选择菜单,你开机时留意一下显示器有没有提示你按什么按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能没有设置,你英文不行,没看到吧?每页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我觉得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E:
F2/F11/F12试试,话说这功能不可能还改bios给你隐藏了

网友:
启动菜单快捷键最多的是ESC,F11,F12,启动的时候,反复按这几个键,看是否能呼出启动菜单。

网友F:
现在奇芭主板是很多的, 遇到一单位上的联想电脑,预 装的WIN8, 不好用,想换WIN7, 然后BIOS中选U盘启动, 后还是硬盘启的, 我说我搞不定, 然后卖电脑的来了, 还是搞不定, 到现在那电脑用的还是WIN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没有设置,你英文不行,没看到吧?每页拍个照发上来看看

中午回家拍,这个是个以前应该是银~行用的机器,应该是定制机。。
开机第一屏是国光XP。。
提示按键只有F2。。。
自认不会弱到连个BIOS都认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U盘启动?什么主板?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百度不到的主板,是定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电脑开机时按一个按键就能进入启动选择菜单,你开机时留意一下显示器有没有提示你按什么按键! ...

开机只有提示F2,无其他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也是这个情况

自认没有这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F2/F11/F12试试,话说这功能不可能还改bios给你隐藏了

2000年的BIOS,定制机。。
F1到F12都试过。。
只有F2能进BIOS,但是没有启动项设置。。。

网友G:
换一个没有系统的硬盘或将硬盘系统给格式化了(硬盘取下后在其他机器上格式化)看U盘能不能引导?有的机器U盘引导后热插硬盘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一个没有系统的硬盘或将硬盘系统给格式化了(硬盘取下后在其他机器上格式化)看U盘能不能引导?有的机器U ...

空硬盘,只要识别有硬盘,就不能从U盘启动。。
想从U盘启动,必须先拔下硬盘,U盘启动后插上硬盘。。
不过这样我觉得硬盘挺危险的。。。

网友:
定制机 估计没的玩。应该是 选项隐藏或者 固化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奇芭主板是很多的, 遇到一单位上的联想电脑,预 装的WIN8, 不好用,想换WIN7, 然后BIOS中选U盘启动, 后还 ...

预装Win8的,在bios要改多个设置才能装win7,具体问度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现在奇芭主板是很多的, 遇到一单位上的联想电脑,预 装的WIN8, 不好用,想换WIN7, 然后BIOS中选U盘启动, 后还 ...

把硬盘拆下来换到别的机器上装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现在奇芭主板是很多的, 遇到一单位上的联想电脑,预 装的WIN8, 不好用,想换WIN7, 然后BIOS中选U盘启动, 后还 ...

现在有些公司(联想,苹果)也是够奇葩,居然只有WIN8下面的驱动,所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各页的图,求指导如何设置启动项。。

advanced屏里

boot-time diagnostic screen 启用
quickboot mode 禁用

然后保存重启
看下有没有新的按键 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有些公司(联想,苹果)也是够奇葩,居然只有WIN8下面的驱动,所以。。。。。。。  ...

不然都用老系统,谁还来买新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vanced屏里

boot-time diagnostic screen 启用

晚上回家试下。。

网友J:
BOOTICE 一个启动相关的维护小工具
用这个工具把硬盘主引导记录改成下图那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BOOTICE 一个启动相关的维护小工具
用这个工具把硬盘主引导记录改成下图那样试试

Good!确实是个不错的小软件。。
还有没有将STAT设置的小软件?我要将AHCI设置成compatible。。。
这个设置项这个BIOS里也没有。。

网友:
SATA可热插拔的,没事。

网友K:
我弄过几个。
在其他机器上装系统,ghost版的。哈。
ghost完成,重启时关机。将硬盘换到这个机器上。然后启动。

网友:
想用安装版的话,应该也能搞定。但是两台机器的盘符要一直。。否则启动后他可能还要去安装盘上找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弄过几个。
在其他机器上装系统,ghost版的。哈。
ghost完成,重启时关机。将硬盘换到这个机器上。然后启 ...

我也经常这样装系统

网友J:
引用 楼主:
Good!确实是个不错的小软件。。
还有没有将STAT设置的小软件?我要将AHCI设置成compatible。。。
这个设 ...

照图上的设置后,从硬盘启动后会先进入一个引导选择界面,可以选择从USB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照图上的设置后,从硬盘启动后会先进入一个引导选择界面,可以选择从USB启动。 ...

USB是可以设置了,还可以直接设置默认USB启动
现在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就是设置STAT接口的,STAT的设置项这个BIOS里也没有,
我现在要把默认的AHCI设置成compatible,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小软件。。

网友J:
引用 楼主:
USB是可以设置了,还可以直接设置默认USB启动
现在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就是设置STAT接口的,STAT的设置项 ...

把默认的AHCI设置成compatible的目的是什么?
装XP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是可以设置了,还可以直接设置默认USB启动
现在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就是设置STAT接口的,STAT的设置项 ...

可以买一个,USB转SATA/IDE的转换器,硬盘接在上边再接USB接口热插拔没问题,给别的硬盘装系统这些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默认的AHCI设置成compatible的目的是什么?
装XP吗?

装黑群晖,AHCI,一直都是可转移,总是装不上,
网上说必须将AHCI改成compatible才能解决。

网友J:
那只有想法升级主板BIOS再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只有想法升级主板BIOS再安装了

问题是定制机,连个升级的BIOS都找不到。。。

网友:
去这里找找看
BIOS之家-国内专业BIOS技术网站-www.bios.net.cn
http://www.bios.net.cn/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硬盘拆下来换到别的机器上装

那样也不行的,win8用的是GPT分区,和UEFI引导。必须要在bios里更改设置才可以的。

网友:
不用刷BIOS,把硬盘摘下来在别的电脑上用ghost装,ghost进度条完成后,不要重新启动电脑。直接关机,把硬盘换到现在的电脑上,然后开机,ghost的系统会解压安装。

网友:
重新试试看

网友:
这个连个boot选项都没有,没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