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微分方程求解问题

楼主(2015-08-20):
如下面图片所示问题,数学基础有点差,基本上就是用6050采集到任意时刻的加速度和角速度值,想要求解起重机制动后由于自重和惯性下滑的量,建立了微分方程不知道怎么去迭代了。。。

网友A:
可以试下拉普拉斯变换,再反变换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拉普拉斯变换,再反变换求解

有点醉,有点迷,可否加我Q细聊一下啊大大,421886551

网友:
毕业20多年,高数早已给回老师了

网友:
我看能求此方程解析式比较悬。。。

网友B:
随搜一个数值积分方法(如欧拉积分)就可以积分迭代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搜一个数值积分方法(如欧拉积分)就可以积分迭代出来了

如果我的第一个方程里面角度作为输入,也就是任意时刻的角度都是已知的,来求解绳长x的话是不是会简单一些,求解一段时间内对应角度下的绳长,最大值应该就是下滑量?能否加下我的Q细聊一下,还是迷迷糊糊的,谢谢了。421886551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第一个方程里面角度作为输入,也就是任意时刻的角度都是已知的,来求解绳长x的话是不是会简单一 ...

不好意思,我有可能记错了,数值积分说的不是这个事。
搜一下“C语言 常微分”我在百度里面找到了类似的资料
http://www.doc88.com/p-143571940712.html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cP5WlBDfPOUaXc-ZTfq
以上是1维的,但是比较容易扩展到2维,你自己先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