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结构高手,有个设备上面的螺钉拆不开,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5-08-20):
螺钉见图片,网上搜的一般都是梅花试的,感觉不靠谱啊,有没有网友用过这样的?

网友:
在上面焊个外六角螺母

网友:
这叫防盗螺丝,规格不对吧。  6角防盗螺丝

网友:
把中间那根棍子敲掉,然后用内六角扳手 :)

网友:
六角扳手,中央钻孔。至于如何在淬火钢上打孔,请自行解决。

网友:
有带孔的梅花起子啊

网友A:
斜口钳,搞定。

网友:
电火花,打内六角空

网友:
这个是内六角带防拆孔的

楼主:
网上看到有卖套装的工具,但是一套要好几百块,太贵了,而且基本上以后用不到。

网友:
锯条缝出来变1字

网友:
六角螺丝刀?

网友:
弄掉中间的柱子不就行了  太简单了

网友B:
前几天刚去电子市场买了一把,5块钱。螺丝头型号开头为TT。
现在好像很多家用电器用这种螺丝,我买来拆装电磁炉的。

网友:
淬火钢打孔,果断用电火花

网友C:
钢锯拉个口子,一字螺丝刀直接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去电子市场买了一把,5块钱。螺丝头型号开头为TT。
现在好像很多家用电器用这种螺丝,我买来拆装电 ...

网上查了一下,tt开头的是梅花形的,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锯拉个口子,一字螺丝刀直接拧下

这个方法好;
还有的方法是,把螺丝的两边搓掉一段,见图,然后使用扳手来拧开;
在操作之前可以先加点机油润滑。

网友:
淘宝找 中空 内六角 本来就用那种梅花内六角转的

网友:
这种螺丝我拆过多次,,有的质量差点的,里面的柱子用小一字螺丝刀一翘就断了,。
如果这螺丝质量好翘不掉,那就用锤子加质量好的小一字螺丝刀凿掉。

网友D:
有现成的这种工具,买个史丹利的,单只的十几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现成的这种工具,买个史丹利的,单只的十几块钱吧。

找不到啊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个一字螺丝刀把螺丝中间那东西撬断,然后就好办了。

网友:
淘宝上搜得到,前久为了拆汽车安全气囊控制器,上颗螺丝居然像你这种,还只有5个面呢!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台湾宝工的组合螺丝批。

网友:
可以用楼主位的那种梅花螺丝刀试下,我们就经常用梅花的螺丝刀(T)拆装内六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台湾宝工的组合螺丝批。

这个真好,品种全,种类多,还便宜。

网友(2015-12-24):
你别把它当六角的,看成四角的,用一个大小合适的一字螺丝刀,沙轮上磨成方形的,大小与四个角紧配,中间锯条小缝,我保你能旋开,最看不起这种用这类下等办法的公司,不管你用什么形状,都能有法解决的,其实,只是给打开的人找了个小麻烦。随你什么形状,一个最普通的机修车间,这种活,不过是5分钟解决问题,还需要去买个工具么?

网友:
受教了,工具好强大

网友:
电火花,然后重新攻牙。这样的破坏性最小。

网友:
买套多用批就可以

网友F:
这个螺丝汽车上很常见,欧洲车都是这个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台湾宝工的组合螺丝批。

这个真厉害,又齐全. 强!

网友:
一子螺丝刀就可搞定

网友:
好的斜口钳夹紧拧出来换其它的

网友:
对于特殊螺丝,我们都是如此,不过小的用电动磨片来开缝隙

网友:
用抛光机磨成一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口钳,搞定。

不错。3个的和3个以下的内六角螺钉一般我们都用圆柱头的,半圆头的会出现弄不下来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螺丝汽车上很常见,欧洲车都是这个货

那是内六花吧,这是内六角。实在没办法时内六花的可以直接用一字批

网友:
这个就是专门工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前几天修小熊奶瓶消毒机,也是被这螺丝难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