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Cube简单实现自定义USB HID通信(实现步骤,无理论。)

楼主(2015-08-20):
简单的用HID通信,本人不懂USB协议,只是想在一个项目中用HID代替串口,在网上找了一些例子,都需要搞懂USB协议,于是尝试用STM32Cube实现,适合拿过来就用。

0、开发环境:
        自己做的STM32F072RB的板子
        STM32CubeMX4.9.0+STM32CubeF0 Firmware Package V1.3.0
        IAR 7.2
1、建立、配置工程:
        打开STM32Cube,选择好器件
        打开USB Device(FS)
        选择要使用的其它功能,我打开了USART1用于输出数据
        在Middlewares里面选择Custom HID

        配置好时钟,我选择的时钟源是HSI48

        配置USB:        设备描述页默认即可,需要修改"Parameter Settings",将USBD_CUSTOM_HID_REPORT_DESC_SIZE 设置为33(此处33和程序中设备描述符对应)
                        USBD_CUSTOMHID_OUTREPORT_BUF_SIZE 修改为64 ,输出节点的buffer大小,也就是每次发送数据的最大字节数。

2、生成代码
        用STM32Cube生成代码。
3、修改代码实现发送
        修改usbd_custom_hid_if.c:
        在__ALIGN_BEGIN static uint8_t CUSTOM_HID_ReportDesc_FS[USBD_CUSTOM_HID_REPORT_DESC_SIZE] __ALIGN_END =    下面输入报告描述符:
        设置中的“USBD_CUSTOM_HID_REPORT_DESC_SIZE”  与此处对应。

__ALIGN_BEGIN static uint8_t CUSTOM_HID_ReportDesc_FS[USBD_CUSTOM_HID_REPORT_DESC_SIZE] __ALIGN_END =
{
  /* USER CODE BEGIN 0 */
//#ifdef 0
0x05, 0x8c, /* USAGE_PAGE (ST Page) */
0x09, 0x01, /* USAGE (Demo Kit) */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 6 */

// The Input report
0x09,0x03,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00,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x08, // REPORT_SIZE (8)
0x95,0x40, // REPORT_COUNT (40)
0x81,0x02, // INPUT (Data,Var,Abs)
//19
// The Output report
0x09,0x04,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00,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x08, // REPORT_SIZE (8)
0x95,0x40, // REPORT_COUNT (40)
0x91,0x02, // OUTPUT (Data,Var,Abs)
//32
  /* USER CODE END 0 */
0xC0    /*     END_COLLECTION                     */

};

Stm32CUBE提供的API函数为“USBD_CUSTOM_HID_SendReport” ,直接调用即可: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HID_Buffer[]={"Hello,HID!~"};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B_DEVICE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init_OK!\r\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USBD_CUSTOM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 HID_Buffer,65);
  HAL_Delay(500);
  }
  /* USER CODE END 3 */

}

下载、调试:

已经有输出了。

4、修改代码实现接收:
        修改文件“usbd_custom_hid_if.c”,在函数“CUSTOM_HID_OutEvent_FS” 内加入数据处理代码即可:
static int8_t CUSTOM_HID_OutEvent_FS  (uint8_t event_idx, uint8_t state)
{
  /* USER CODE BEGIN 6 */
  USBD_CUSTOM_HID_HandleTypeDef     *hhid;
  hhid = (USBD_CUSTOM_HID_HandleTypeDef*) hUsbDeviceFS.pClassData;
  uint8_t rx_buf[65];
  printf("%s",hhid->Report_buf);
  switch(event_idx)
  {
  case 1: /* LED1 */
    (state == 1) ? LED(1) : LED_off(1);
    break;
  case 2: /* LED2 */
    (state == 1) ? LED(2) : LED_off(2);
    break;
  case 3: /* LED3 */
    (state == 1) ? LED(3) : LED_off(3);
    break;
  case 4: /* LED4 */
    (state == 1) ? LED(4) : LED_off(4);
    break;

  default:
    LED_all(0x00);
    break;
  }

        下载、调试:

        可以用BusHound查看数据:

不是专职开发软件的,有时候玩玩,STM32Cube还是很方便的,只是有时候资料和文档不全,需要自己慢慢摸索。

楼主:
一些参考资料:

上位机打算用坛友的C#类实现: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255-1-1.html

一些USB的资料:http://www.embed-net.com/thread-5-1-1.html
关于报告描述符:http://blog.csdn.net/cazicaquw/article/details/6724951
描述符生成工具:http://www.usb.org/developers/hidpage/

待解决的问题:
1、USBD_CUSTOM_HID_SendReport 只能发送64字节。
2、用USB调试助手调试的时候,第一个字节如果是0x00,会收不到。这个应该是调试助手的问题吧。

网友:
很不错的列子!

网友A:
不错,话说HID最多也只能发送64字节数据,第一个字节是报告的ID,单片机端必须和PC端匹配,否则无法正常传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话说HID最多也只能发送64字节数据,第一个字节是报告的ID,单片机端必须和PC端匹配,否则无法正常传 ...

多谢。
        第一个问题是,只能是64,也就是说63就不行了。这个好像是ST的库的问题,封装的太深,我还没细看怎么解决。
        第二个问题,对这个调试助手不太了解,看起来它是把Report ID也当成内容来编辑了。 这个和我自己写的上位机通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mark 楼主做的相当好

网友:
例子详细!,mark.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得到。

网友:
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
stm32 HID,好东西,继续努力,学习中

网友B(2015-09-22):
电脑那边需要装驱动的么?还是直接写个程序就能找到HID设备!

网友:
好东西,当时研究HID好久

网友C:
收藏了,我现在也正在做USB开发,不过我是按照协议来做的,如此简便的方法没试过,以后需要的时候再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那边需要装驱动的么?还是直接写个程序就能找到HID设备!

HID免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了,我现在也正在做USB开发,不过我是按照协议来做的,如此简便的方法没试过,以后需要的时候再借鉴。 ...

嗯,之前也用协议做出来过,后来换了平台,再弄一次会痛苦死。我不是专业写软件的,怎么简单实现功能怎么做了。
ST的库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第一个问题是,只能是64,也就是说63就不行了。这个好像是ST的库的问题,封装的太深,我还没细看 ...

应该是最大64字节

网友:
标记一下,后面试试。

网友(2016-04-25):
楼主给力
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感谢

网友D(2016-06-02):
CUBE 还是挺方便的,可惜就是代码不怎么简洁,要优化要改的 地方太多了。

网友:
用过,感觉生成的代码太多,看起来很费力,最后放弃了,回到库函数上了。

网友E(2017-02-10):
这个我发现USB读写速度有点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就是电脑的usb发数据给mcu后,mcu感觉要等好一会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发现USB读写速度有点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就是电脑的usb发数据给mcu后,mcu感觉要等好一会儿 ...

HID有个时间间隔的定义,你把那个时间改小就是了,应该就在报告描述符里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HID有个时间间隔的定义,你把那个时间改小就是了,应该就在报告描述符里面 ...

改了一下,确实是快了点,谢谢啊!好像你对USB HID好熟悉啊

网友G:
为什么我电脑上每次发送几个字节  BUS hound  的OUT 都显示64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了一下,确实是快了点,谢谢啊!好像你对USB HID好熟悉啊

我也是最近刚好看到USB-HID,自己学着玩,想写个上位机,测试下USB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电脑上每次发送几个字节  BUS hound  的OUT 都显示64个呢?

看你报告描述符的OUT报告描述符定义多长啊!一般定义64字节,就只能发64字节了,多了或者少了反而不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UBE 还是挺方便的,可惜就是代码不怎么简洁,要优化要改的 地方太多了。

那个结构化好
在文档好的情况下 好接手

网友:
以前做lpc的可以不定长发送,stm32可能封装的太深了

网友:
网上查了一下,好像发送少于枚举阶段的长度,需要发一个终止符,具体什么我还在研究

网友(2018-01-17):
请教一下,下面的这几个函数对应于 STM32Cube生成的是那些函数呀?
extern void  usbd_hid_init              (void);
extern BOOL  usbd_hid_get_report_trigger(U8 rid,   U8 *buf, int len);
extern int   usbd_hid_get_report        (U8 rtype, U8 rid, U8 *buf, U8  req);
extern void  usbd_hid_set_report        (U8 rtype, U8 rid, U8 *buf, int len, U8 req);

网友H:
STM32 USB前几年也做过一个,需要的话也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32 USB前几年也做过一个,需要的话也发上来

正在尝试 CMSIS_DAP_STM32 这个程序里面的USB驱动改成 HAL的库来运行.结果所用到的函数对不上.对USB不了解.

网友:
谢谢分享啦,先收藏起来了!

网友:
看了几天的USB资料,结果真正只需修改几行代码.....累啊......

网友I:
现在还没有明白怎么用的,设置usbhid的收发时间是1ms,结构设备给PC端的数据响应是30ms,有知道为什么的吗?还是使用hal库的效率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现在还没有明白怎么用的,设置usbhid的收发时间是1ms,结构设备给PC端的数据响应是30ms,有知道为什么的吗 ...

你处理数据了吧,纯收发1ms是可以的。

网友K(2018-03-08):
引用 网友J:
你处理数据了吧,纯收发1ms是可以的。

请教一下,HID设备是如何设置为哪种类型的,就是说如何在STM32代码里面配置,可让电脑识别为 鼠标、键盘、或自定义的HID设备?
是不是只要定义某个ID变量?还是说要做很多配置?网上都没有详细说这个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HID设备是如何设置为哪种类型的,就是说如何在STM32代码里面配置,可让电脑识别为 鼠标、键盘 ...

修改STM32代码里面的配置描述符就可以了。
代码如下: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
    0x03,         /* bInterfaceClass: HID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
    0x00,         /*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
    0,            /*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改STM32代码里面的配置描述符就可以了。
代码如下: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2018-08-23):
引用 网友F:
HID有个时间间隔的定义,你把那个时间改小就是了,应该就在报告描述符里面 ...

太久没搞,现在又忘记了,还好后面找出来了,在 usbd_customhid.c 里面设置:

/* USB CUSTOM_HID device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__ALIGN_BEGIN static uint8_t USBD_CUSTOM_HID_CfgDesc[USB_CUSTOM_HID_CONFIG_DESC_SIZ] __ALIGN_END =
{
0x20,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20 ms)*/
0x20,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20 ms)*/
....
}

这里设置,希望哪天又忘记后再看这个回复...

网友(2019-05-20):
引用 网友E:
太久没搞,现在又忘记了,还好后面找出来了,在 usbd_customhid.c 里面设置:

/* USB CUSTOM_HID device ...

多谢  , 我也搞忘记了  ,  一改 usb速度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