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删除软件安装记录,而不会删除软件。

楼主(2015-08-20):
最近手机流量告急,想在公司电脑上安装迷你wifi,但又不要在电脑上留下安装记录与快捷图标,要怎样操作?注册表里的东西删得差不多了,但那安装记录还在。

网友A:
这类软件 不行, 多多少少都有记录, 例如 有驱动,  而共享绑定网卡的网络, 注册表同样会有一些记录........

如果仅是 没快捷方式 和 添加删除里没有,  倒是可以删掉,

添加删除里的,  主要是根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

网友B:
确定公司不监控上网记录?

网友:
买个usb无线网卡,将你的网络共享到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公司不监控上网记录?

好象公司只对邮件监控,和限制特定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不需要安装,绿色运行的。

好像没有的,这些都是要装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软件 不行, 多多少少都有记录, 例如 有驱动,  而共享绑定网卡的网络, 注册表同样会有一些记录........

谢谢,我去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