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python这类脚本语言,加载到ram里,变量命名越长占ram越多?

楼主(2015-08-20):
感觉这类解析器把整个文件都加载到了ram里了
那么问题来了
变量名越长占用ram是不是就越多了,另外脚本语言文件里的冗长的注释是不是也会占用一定的ram呢?

其实这个电脑上编程倒是无所谓,现在那个单片机也可以弄脚本解析器,elua,micropython,espruino这类的单片机脚本解析还是得关心下这个问题哈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都住别墅了,还怕多开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住别墅了,还怕多开个灯?

关键是要在单片机上跑的elua,micropython,JavaScript等解释器
ram也吃紧

网友:
大体上是这样的。但在具体实现上不一定完全是,因为变量名可以Hash优化。

网友:
变量名是hash过的,当然脚本本身来说,变量名越长,占用空间相对多一点,注释的话,如果脚本是放在flash的,那加载的时候是跳过的。

网友:
Lua的注释不占内存,加-s编译过的脚本变量名不会影响空间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