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有没有一种不在门禁机上存储数据的门禁?数据...

楼主(2015-08-20):
我们想找一款这样的门禁机,网络版的,不要把用户的数据保存的机子里面,所有的数据都统一存放在数据库服务器里。
我们希望做到的流程如图

1、用户刷卡,门禁机获得卡的数据。
2、门禁直接把卡信息传到服务器上。
3、服务器上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并记录数据到数据库内,程序可以自行开发。
4、返回结果,允许或是不允许开门。

讲讲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动机

1、希望门禁刷卡的数据是时时的,而不是去采集,太麻烦了。

2、数据保存在门禁机内有被偷盗的风险,会损失

3、市面上能买到的门禁管理系统,对是否允许开启的判断太弱了,我们希望可以自己开发判断程序。

各位有碰到过类似的产品吗,或是类似的需求。

求推荐。

网友A:
签到数据返回到云的签到机是有的,去年在JD的众筹上看到过,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控制开门的接口
它的考勤机云端还可以分析数据,帮助公司高效管理员工
找了下就是这个 还在http://z.jd.com/project/details/1529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签到数据返回到云的签到机是有的,去年在JD的众筹上看到过,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控制开门的接口
它的考勤机云 ...

你说的和楼主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的是有的,通过把卡ID结合某个算法把结果写到卡的某个块中,然后读取的时候看是否通过算法得到的结果和实际卡中的结果一致,一样则通过,校验不过就无效就好了,这个基本上可以达到完美的效果。

网友:
有,我们公司就有

网友B:
当然有啊,我们之前公司就是这样,公司行政邮件说帮我开哪个区域,我的门禁卡就自动拥有功能了

网友:
你可以想象一下,有的单位有几千上万人,不同的职位,不同的到岗日期,甚至有的精确到工作时间,这些权限不可能都通过门禁来设置的,只有可能是后台服务器统一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啊,我们之前公司就是这样,公司行政邮件说帮我开哪个区域,我的门禁卡就自动拥有功能了 ...

我们也是这样的,这种都是直接把数据下发到考勤机,而不是在服务器上提交规则。这种开通门禁是直接可以,但是数据采集是无法时时做到的。就是打卡后数据是在考勤机上而不是在服务器数据库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签到数据返回到云的签到机是有的,去年在JD的众筹上看到过,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控制开门的接口
它的考勤机云 ...

这种云其实也就是个概念而已,我们早就已经实现了多分公司异地考勤数据的统一管理。

网友C:
我们当时第一版硬件就是这样的,当时着急推出,相应脱机功能硬件固件来不及开发了,只必须联网才能用,所有硬件都是上位机直接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也是这样的,这种都是直接把数据下发到考勤机,而不是在服务器上提交规则。这种开通门禁是直接可以, ...

你这不是考勤机,你这是需要软件。。。。。。。。。找erp管理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考勤机,你这是需要软件。。。。。。。。。找erp管理软件吧

没有机子我们没法进行二次开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当时第一版硬件就是这样的,当时着急推出,相应脱机功能硬件固件来不及开发了,只必须联网才能用,所有 ...

服务器端的判断可以自己做吗?设备还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服务器端的判断可以自己做吗?设备还有吗?

靠,刚才打了一大段话,没发成功。不愿在打了。简单说,你如果自己开发上位机软件选择太多,包括你说的那个机子固估计都行,只要厂家能给协议活动态库。我产品转方向了,现在不做这个了,如果你真找不到合适的,我可以给你推荐个

网友:
自己做个控制器就行了

网友D:
你说的就是物联网模式!这个现在公司做的很少,学生做的实验倒是有一些,但是又牵扯知识点太多,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就是物联网模式!这个现在公司做的很少,学生做的实验倒是有一些,但是又牵扯知识点太多,不好找 ...

哈哈,你们想的太高大上了,我5年前就是做这个的。楼主这样需求的客户也合作了不少。其实楼主要求的比普通正常的机子简单好多,反而不是更复杂。其实控制器就两个功能,读卡并上传,就收开门指令并开门。那些如何脱机存取记录,如何处理各种权限和节假日等等。这些在pc上处理绝对比在控制器简单n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就是物联网模式!这个现在公司做的很少,学生做的实验倒是有一些,但是又牵扯知识点太多,不好找 ...

[编辑原因] 手机网络问题,重复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刚才打了一大段话,没发成功。不愿在打了。简单说,你如果自己开发上位机软件选择太多,包括你说的那 ...

麻烦你直接推荐一个吧,我们不是做产品我们是企业里想自己用,不想太多的开发啊。不过服务器端我们还是想自己开发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们想的太高大上了,我5年前就是做这个的。楼主这样需求的客户也合作了不少。其实楼主要求的比普 ...

求推荐,求推荐

楼主:
难道过了两天就没人来看了吗

楼主:
莫老大,我的帖子怎么掉这么快。

网友E:
我们公司就在用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就在用这种的,

麻烦告诉我一下产品型号和购买渠道可以吗

网友F:
如果你有自行开发上位机程序(用户软件)我有读卡器供给你,是用无线的方式通信,作为ID识别
简单是用读卡器加无线串口,那你想干嘛就干嘛,
二就是有现成的485联网通信,每个点联服务器,门禁和考勤都有是实时的自动上传到库里

网友F:
QQ547886832交流,,你是做产品还是自个用,要做二次开发?工程量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QQ547886832交流,,你是做产品还是自个用,要做二次开发?工程量不少

公司自己用。量不大,我们全部分公司算上顶多200个吧

楼主:
发现这个板块很少有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有自行开发上位机程序(用户软件)我有读卡器供给你,是用无线的方式通信,作为ID识别
简单是用读卡 ...

给你QQ邮箱发了邮件,请查收一下

网友:
近来忙工程,,我收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