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keepoutlayer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08-20):
请教电路板固定孔,用KEEPOUTLAYER 画圈以后,如图的设置,是否制版厂加工的时候不会给打孔?

网友:
可以用KEEPOUT层 打孔

网友:
国内厂商都会给你开孔

建议最好在机械层画一个和keepout层一样的孔,这样就确保厂商一定会开孔的。

网友:
我画板时会保证Mechanical和Keepout两层完全相同。

网友:
全在Mechanical 或全在Keepout,不要两个上面都有,只保留一个层上的线条

网友:
放在机械层或禁止布线层都可以,但所有表现外形的内容,需要帮放在同一层,机械层或禁止布线层,二者选其一。

网友A:
如果你自己输出Gerber,那这个元素是不输出的,但是如果你把设计文件发给PCB厂,则会有一定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自己输出Gerber,那这个元素是不输出的,但是如果你把设计文件发给PCB厂,则会有一定的风险。 ...

确实是这样,但是一个板子上四个固定孔,同样的设置,一个开了,三个没开

网友:
看你是自己出Gerber还是直接给PCB了,直接给PCB的话,一般说明下打样厂家会帮你开的,自己出gerber的话,你会发现Keepout层是不会生产钻孔的,要用Board Cut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