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开发板的选择

楼主(2015-08-20):
rt,不知三兄弟的板子和黑金的板子哪个更好一点呢?板子是买便宜一点的然后等熟悉之后自己设计需要的fpga,还是买贵一点的开发板呢?

网友:
自己画最合适。

网友A:
不行,第一次自己画不工作根本没法查下去,至少买那百元出头的板子先实验

网友:
有VGA接口、ddr内存,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第一次自己画不工作根本没法查下去,至少买那百元出头的板子先实验 ...

你要怎样算工作?上电,JTAG下载,灯亮,OK。就这么简单。

网友:
  买特权的240就够入门了 买黑金的240也够入门了   貌似黑金的没有

网友C:
买个带基本功能的,熟悉一个月,然后自己画板,需要啥功能,或者侧重点是哪方面,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三兄弟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怎样算工作?上电,JTAG下载,灯亮,OK。就这么简单。

那假设该初学者画的板子,现象就是JTAG连不上,手上没有其他板子和JTAG,你怎么指点他处理(初学者以前也没玩过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带基本功能的,熟悉一个月,然后自己画板,需要啥功能,或者侧重点是哪方面,只有自己知道。 ...

谢谢您!

楼主:
新手啊,现在还画不来啊。。。

网友D:
特权的资料好。黑金废话太多

网友:
特权是 FPGA玩家里的大牛   ,黑金是FPGA开发板的国内鼻祖  至于三兄弟没听说过

网友E:
黑金的文风有点啰嗦,看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金的文风有点啰嗦,看不下去。

好吧,那我买特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权的资料好。黑金废话太多

好的,我买特权的,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假设该初学者画的板子,现象就是JTAG连不上,手上没有其他板子和JTAG,你怎么指点他处理(初学者以前也没玩 ...

只要供电上了,JTAG没接错,芯片不坏的话,JTAG是不可能连不上的,不存在万一。JTAG是完全独立的。如果JTAG不识别,先看看下载线有没有插好认出来。FPGA没那么脆弱,因为是通用架构,所以所有IO都有多种保护措施。

网友:
在淘宝找100+的板子,熟练了再做板。

网友:
看来得改改文风了,讲的太细也成缺点了,

网友:
自己画的

楼主先淘块便宜的入手吧。二手的也行,然后根据自己需要,自己设计或者买高级点的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板子,
两个输入模式: OV7670输入,AV输入;
两种输出模式:VGA输出,AV输出;
还有音频录制和播放,
时间 温度的采集,
呵呵,

网友:
我也是新手,最近都在关注黑金的开发板

网友:
官方的DE0之类的价格也很便宜,质量可靠。

网友:
我感觉特权的240 性价比比较高,适合入门,玩一段熟悉代码后,落灰也不心疼
之后就可以买一个好自己想做的方向最接近的板子,谁的都可以,但是尽量有完整的资料,毕竟是初学者,摸索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