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BLE4.0蓝牙芯片做一个类似于智能门锁的设备

楼主(2015-08-20):
rt,打算用BLE4.0蓝牙芯片做一个类似于智能门锁的东西,就是判断从设备进入主设备5m范围内就自动解锁,从设备离开主设备5m以外就自动加锁。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设备没有办法增加按键什么的,只能增加LED灯。
主设备又需要和从设备一一绑定,那么问题来了。
1、唯一绑定的标识用什么来确认好,地址+从设备名?
2、如果有一堆从设备,如何确认主设备绑定了哪个从设备?
3、批量生产时如何测试?总不可能出厂下主设备就和从设备一对一绑定吧。

网友A:
这个技术好像市面上已经有了啊,具体怎么实现的不太清楚

网友B:
用MAC地址绑定,一般来说,蓝牙设备的MAC地址是唯一的,用户自己绑定就好了

网友:
能不能用hc05,设置名字密码。然后通过蓝牙串口软件发送固定指令来开锁,关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技术好像市面上已经有了啊,具体怎么实现的不太清楚

其实有点类似于小米手环的靠近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AC地址绑定,一般来说,蓝牙设备的MAC地址是唯一的,用户自己绑定就好了 ...

关键是如果这样的话,批量生产的时候如何快速测试从设备呢?只不能一个一个绑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lz 帮顶    同问

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有点类似于小米手环的靠近解锁

四川长虹点点帮科技,好像是需要用户绑定手机号码,然后绑定手机号码的那个手机把蓝牙功能打开,然后靠近了之后,门禁系统就自动开门了,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听说有的时候也有问题,经常出现打不开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如果这样的话,批量生产的时候如何快速测试从设备呢?只不能一个一个绑定吧 ...

只能是得一个个绑定,即使是绑定MAC地址,也得一个个绑定。

网友:
洋人的august就是这样玩的.

网友:
这样岂不是很容易破解,只要监听到beacon的码字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蓝牙的AT指令里面有第一次配对就绑定

网友:
距离5m,怎么确定,不同手机接收的RSSI值可能不一样啊!

网友D(2017-05-26):
BLE4.0能兼容蓝牙2.0吗?普通手机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BLE4.0能兼容蓝牙2.0吗?普通手机能用吗?

不兼容                                              需要安卓4.3以上系统  苹果可以

网友:
1.主设备可能要有类似加卡功能,就是说要把从设备信息加入到主设备中。
2.从设备的唯一标识可以是MAC地址等信息,出厂的是时候烧录唯一。
3.安全部分,如果要是可以建立BLE连线,可以用一些随机数+AES算法等。但这种可能要考虑频繁断线,以及从设备一直在附近的情况。
                  如果不想建立BLE连线,这个可能稍微麻烦点,比如从设备要加入SCAN功能,主设备加入发广播功能等。

网友(2020-10-09):
这个可以在门外门内都设置天线,根据信号强弱来判断开门或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