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能在RAM中调试运行,可烧进去后没反应,求解!!!

楼主(2015-08-21):
DSP用不久,现在碰到个奇怪问题。
程序写好后,首先选择的是28027_RAM_lnk.cmd,在RAM中调试运行,这时一切OK。
然后我想把程序烧进FLASH中,让它自动运行。
于是,我选择了F28027.cmd,然后重新编译,点击run --> debug(因为不在debug下,没有load);run  --> load  --> Load Program。到此一切OK,如下图

到此我以为程序烧写OK了,然后我先断开和板子连接,然后拔掉烧写器,拔掉电源,重新上电,结果它无法正常运行。

BOT 配置模式为   GetMode 。

DSP新人,实在是搞不懂了,请坛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片子没用过,不过原理大致应该是相同的吧。
你在初始化的时候有没有执行flash初始化与程序搬移(就是把程序从flash搬到ram运行)的代码?

也就是下面这段代码:

MemCopy( &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没用过,不过原理大致应该是相同的吧。
你在初始化的时候有没有执行flash初始化与程序搬移(就是把 ...

这个必须要加的吗?我没写!
但是我在picolo lunchpad 28027 开发板上试验了一个这个程序,就能烧进去,如下图,烧写时,我也只是把28027_RAM_LNK.CMD 改成 F28027.CMD,其他没改啥就能烧写成功了。

网友:
更换了cmd文件就可以了  boot脚设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必须要加的吗?我没写!
但是我在picolo lunchpad 28027 开发板上试验了一个这个程序,就能烧进去, ...

我看了一下ti的例子,是需要加的。

在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210\f2802x_examples\flash_f28027这个例子中是有这个代码的。

#ifdef _FLASH
    // Copy time critical code and Flash setup code to RAM
    // Thi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ISR functions: EPwm1_timer_isr(), EPwm2_timer_isr()
    // and FLASH_setup();
    // The  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Size, and RamfuncsRunStart
    // symbols are created by the linker. Refer to the F2280270.cmd file.
    memcpy(&RamfuncsRunStart, &RamfuncsLoadStart, (size_t)&RamfuncsLoadSize);

    // Call Flash Initialization to setup flash waitstates
    // This function must reside in RAM
    FLASH_setup(myFlash);
#endif // end #ifdef _FLASH

这个过程涉及到代码从上电到运行,建议参考TI的相关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ti的例子,是需要加的。

在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210\f2802x_examples\flash_ ...

好的。谢谢!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DSP28027,在DEBUG下,和程序烧入flash后,运行速度不一样。
发现程序在调试模式下,运行得很快,比如弄个延时,让LED闪烁,DEBUG下,led闪烁得很快。可是把程序烧入到FLASH后,重启,让它自动运行时候,LED闪烁得就慢了许多。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DSP28027,在DEBUG下,和程序烧入flash后,运行速度不一样。
发现程序在 ...

正常,FLASH跑的慢,我以前写过测试,极端状况,RAM比FLASH快9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DSP28027,在DEBUG下,和程序烧入flash后,运行速度不一样。
发现程序在 ...

楼上说的对。

Flash比ram慢得多。你要是用的ti那个延时函数,就会感觉到明显差异。

网友C:
把重要的程序定义为内存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Flash比ram慢得多。你要是用的ti那个延时函数,就会感觉到明显差异。 ...

说起TI自带的那个延时函数(DELAY_US(A)),我在用FLASH的CMD调试的时候,会跳到一个illegal_ISR中断函数中,但是在用RAM的CMD调试的时候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FLASH跑的慢,我以前写过测试,极端状况,RAM比FLASH快9倍

那有什么办法改进吗?
比方说就跟PC似的,运行的时候,把flash中的程序载入到RAM中去运行。
能否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重要的程序定义为内存块就可以了

请教,如何定义呢?
TI有相关例子吗?

网友D:
本论坛就有。
这个里的教程就不错。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28035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办法改进吗?
比方说就跟PC似的,运行的时候,把flash中的程序载入到RAM中去运行。
能否这样做? ...

你把药放在Ram里运行的程序用progma的方法放到内存里就行,然后cmd文件里得做出相应的内存划分就行。

例如:

#pragma CODE_SECTION(Function,"ramfunc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论坛就有。
这个里的教程就不错。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89917&highlig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药放在Ram里运行的程序用progma的方法放到内存里就行,然后cmd文件里得做出相应的内存划分就行。

例 ...

了解大概意思,但还没搞过,等下研究研究去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D:
本论坛就有。
这个里的教程就不错。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89917&highlig ...

这份文档确实是最佳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