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 95元四轴MCU 型号揭秘!

楼主(2015-08-21):
莫大推荐的95元四轴现在真是火火火呀,便宜好玩、物超所值、良心价格!
四轴的核心是里面的MCU 了,身为电工应该都想知道MCU 的真身,Let go!

HL004 为玩具航模特供MCU ,今天找以前同事打听了他说价格在1.5元--2元都有在出,价格非常了得呀。

1、证据A: 大家对比下面的图片,可以看出这两个MCU 丝印的规律是一样的,都是第一行是型号(PN.)  第二行是厂家内部料号,第三行是TraceNo.(包含data code等信息),第4行是标明第一pin 和 指示内核为ARM。

所以这个MCU 其实就是MINI54ZAN,MINI54--16k flash 2kram, Z表明封装是QFN33,A表示版本是A Version.  N是温度范围-40----105。

2、证据B:无需多说了,HL004 真身就是MINI54ZAN。

网友:
有大神能弄点资料玩玩吗?话说小四轴飞得真的好稳

网友A:
确实,想玩四轴的,确实可以买一两个,然后自已写程序玩玩了!

网友:
新塘前几两年看宣传了,不过一直没机会用。   看来适合批量小家电,玩具  用的比较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想玩四轴的,确实可以买一两个,然后自已写程序玩玩了!

这说的对,这些是量产型的东西,价格便宜、性能稳定,比那些几百元的8位机四轴学习套件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MCU 型号知道了,把原理图人工出来,然后自己写程序。

网友B:
淘宝还是3块多,然并卵啊!STM32F030也是这个价位。

网友:
终于有人知道这是哪家的芯片了。

网友:
有没有人放个95元四轴遥控器的PCB照片,看看是不是一个型号的MCU?

网友:
不过貌似新唐的芯片按个买不太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还是3块多,然并卵啊!STM32F030也是这个价位。

草帽哥,你找的MINI54 吧, HL004 批量肯定是在2元以下,
现在在玩具4轴这块 GD32 和 NU 打得很厉害, GD32F130G6 样品都是2.5元的价格 ,32K FLASH ,4K RAM 的,
HL004 才16k flash  2k ram,  况且他们火热竞争,所以HL004 价格肯定不会高。

网友:
MINI54ZAN / HL004

万能的坛。。。

网友:
上周飞了一下,没校准,感觉也很稳定。
小孩也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怎么下载程序?

m0 内核,SWD 仿真协议,使用10 多元的仿真器 J-Link OB应该可以。

网友:
MCU  真是便宜啊

网友D:
有看到陀螺仪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看到陀螺仪是什么型号吗?

陀螺仪是
Invensense  的 MPU-6050c

网友:
其实我想说的是:然并卵,这个在于程序,而不是片子本身!

网友:
只有国产货跟上了,什么产品都没利润了

网友:
有木有高手移植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E:
看来商品四轴都不用操作系统,难道就是一个大循环?通过中断输入输出吗?

网友:
楼主大厉害了,通常买过来的四轴,芯片的型号应该都被磨掉了。辛苦楼主了

网友:
楼主这个挺靠谱的,手头没这个四轴看不到

网友:
拿JLINK连上不就明白了

网友:
请问哪家店铺买的四轴?

网友:
下一步就等程序啦,可以自己修改来玩

网友:
找几个偏门公司出的货估计能直接读出固件,我以前直接把一个电动车控制器的固件用stlink 读出来了

网友:
坛子果然强大,这商业级的东西都能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商品四轴都不用操作系统,难道就是一个大循环?通过中断输入输出吗? ...

这个东西用神马系统,用系统就是浪费Flash 和 RAM, 比如系统多占了1k flash 和  256byte RAM 算1毛钱。
这个玩具我们一般出货没月在200K PCS 左右,一年200K X 12=2400K,2400KX0.1=240K=24W,
我们做批量的不是学习、不是折腾,能省1毛钱,一年就是多赚几十W。这钱可以多请几个工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用神马系统,用系统就是浪费Flash 和 RAM, 比如系统多占了1k flash 和  256byte RAM 算1毛钱。

每月200k?!销量这么好?!

网友:
悄悄的问一下,有没有汇编写ARM的。

网友:
喜欢这样子。

网友F:
国产货为什么这么烂就是你这种计算法造成的。按你这么算用拆机件又省几十,机身用最次的塑料又省几十,电机用小一号又省几十,电池用小一号又省几十,接下来你隔壁的工厂在你的基础上聪明的又节省一遍,一个烂产品就这样产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货为什么这么烂就是你这种计算法造成的。按你这么算用拆机件又省几十,机身用最次的塑料又省几十,电机 ...

不是我这种算法造成,是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造成的,明明可以在JLC 50元打样的PCB ,你非要到别的板厂花300做样板,
点个LED 明明可以用1元 的STM8S003 就完成,你非要跑个什么系统要上8元的STM32F103, 这样电路开销成本增加了,
其他的物料就只能偷工减料,这样的东西生产出来就是垃圾。

网友:
我靠,1.5元的ARM?

网友:
我咋没感觉飞得稳,非得非常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帽哥,你找的MINI54 吧, HL004 批量肯定是在2元以下,
现在在玩具4轴这块 GD32 和 NU 打得很厉害, GD ...

我发现他家很喜欢干这事。还有改排列引脚的,商业吗,原因大家都懂的。

网友:
这个半年前就知道了,大把玩具是这个方案的

网友:
楼主知道这四轴遥控器的RF模块是什么方案么?就一个牛屎片,会不会是BK2423?我打算换个带PA的模块。

网友:
RF模块的通讯波形抓到了,确实是nRF24L01+兼容型号,看来可以换个100mW的模块玩,还可以用电脑来控制了。

每4ms发一个16字节的数据包:
07 00读STATUS
27 2E写STATUS(清标记位)
25 12写RF_CH(每8ms换一次频道,0x12 0x22 0x32 0x42四个频道顺序循环)
E1 00清空TX FIFO
A0写TX FIFO
接下来16个字节中,前4个值分别是:油门(最下方为0,最大值0xFF),旋转(中点为0,左满舵0x4C,右满舵0xCC),前后,左右。
紧跟着3个字节分别是3个轴的微调数据,默认值为0x40,按一下微调键+1或-1点。
最后一个字节是校验和,剩下几个字节的含义还没摸清楚,应该是对应翻转、拍照、无头模式切换等附加功能。

网友G:
上电初始化时序,前三个指令未知,0x3F 0x3E 0x39分别为写0x1F 0x1E 0x19寄存器,但查24L01和BK2423手册都没有这三个寄存器,看来并不是这两个片子,不过按理并不影响余下的初始化指令。

接下来是24L01兼容指令:

30 6D 6A 77 77 77 设置TX_ADDR为0x6D6A777777
2A 6D 6A 77 77 77 设置RX_ADDR
E2 00 清RX FIFO
E1 00 清TX FIFO
27 70 写STATUS
21 00 关闭所有自动ACK
22 01 使能RX_ADDR_P0

23 03 设置地址宽度为5个字节
25 02 设置RF_CH(2402MHz,看来这个是握手专用频道)
24 00 禁用自动重发
31 10 设置接收数据包长度为16字节
26 07 设置RF参数(1Mbps速率,5dBm发射功率,高增益LNA)
50 73 使能R_RX_PL_WID, W_ACK_PAYLOAD, W_TX_PAYLOAD_NOACK三个特殊寄存器
3C 00 禁用动态数据包长度

上面的初始化指令执行完后,沉寂160ms,开始发第一个数据包:

20 0E 设置2字节CRC,POWER UP
A0 写TX FIFO
内容是地址和两个字节的未知数据,余下的全0

以上就是初始化过程,接下来开始4ms一个周期的定期发送(油门未解锁时校验码前一字节为C0,解锁后为0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上电初始化时序,前三个指令未知,0x3F 0x3E 0x39分别为写0x1F 0x1E 0x19寄存器,但查24L01和BK2423手册都 ...

已经开始分解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已经开始分解了吗?

是啊,为了轻搞了个2.4G的图传,结果毫无意外地干扰接收了,只能从遥控着手试试加大发射功率能不能解决问题。
也好,解析出包格式后面可以尝试用电脑来控制,如果结合OpenCV视觉识别说不定可以搞出MIT那种效果来……

网友:
大师出个套件

网友:
厉害,看样子很快就要破解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啊,为了轻搞了个2.4G的图传,结果毫无意外地干扰接收了,只能从遥控着手试试加大发射功率能不能解决问 ...

2.4G的图传是定频的还是跳频的,这个四轴估计也是假跳,都是2.4G,如果本身处理的不好很容易受图传的干扰,太近了。

网友:
楼主这个四轴的电机是无刷还有有刷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2.4G的图传是定频的还是跳频的,这个四轴估计也是假跳,都是2.4G,如果本身处理的不好很容易受图传的干扰 ...

模拟FM调制的,哪有跳频那么高级。默认频率2.37G,号称100mW,本来放在摄像头后面靠近机体的地方,只有30cm以内才能连上,后来把发射频率调到最高的2.51G并且把发射模块挪到离接收天线最远的地方,效果稍微好一点,能有个3米左右的可靠遥控距离,不过偶尔还是有丢帧。
从抓包分析来看,遥控是2418/2434/2450/2466四个频点跳频,都离得比较远,但毕竟遥控的发射功率只有可怜的5dBm,怎么都比不过20dBm的近距离邻频压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模拟FM调制的,哪有跳频那么高级。默认频率2.37G,号称100mW,本来放在摄像头后面靠近机体的地方,只有30 ...

把四轴的遥控换成433之类的大功率加上软件跳频,应该会好很多吧。
只是工程量太大了,有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四轴的遥控换成433之类的大功率加上软件跳频,应该会好很多吧。
只是工程量太大了,有得折腾了。 ...

433恐怕得自己刷固件了,这块暂时不想动。
要么用MCU做个协议转换器,这个工程量也不小。
我还是先换个100mW的24L01模块试试吧。

网友:
扯吧?这颗ARM价格到1.5了?

网友:
今天尝试换了个nRF24L01+的模块,无法连接,还没时间查原因。

网友:
都是大湿啊。

网友:
这玩意看着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低成本的方案也有它可取的一部分 就是在有限的资源里让它发挥极致

网友(2018-04-17):
这个芯片批量价格多少?

网友:
看来算法不错啊

网友:
搭个车,我有一台玩具四轴待转手,80元9.5成新~带空翻,一键返航,一键降落,低电量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