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电机转起来,数据跳动大

楼主(2015-08-21):
PCB小四轴,电机不转时,读到的数据还可以,但是当电机有了转速后,加速度计的数据就乱了(去了25次平均,还是乱)。

同样的程序,放在大四轴上,效果很好,数据稳定。

用手放在小四轴的PCB板上,明显感觉震,并且震得厉害。

想问下,小四轴这样的震动是不是很难避免,或者说震动就是很大,能不能通过滤波实现数据的稳定输出(保证系统还能运行),发现有的小四轴,根本就没有进行滤波,就飞的很好。

网友A:
有震动应该是正常,你可以在传感器板上加那种泡沫海绵来吸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震动应该是正常,你可以在传感器板上加那种泡沫海绵来吸振

传感器是焊接在上面的。PCB板上直接有焊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是焊接在上面的。PCB板上直接有焊盘。

想起来了,小四轴是一体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了,小四轴是一体的板子

现在怀疑,机械结构不行,板子发生共振了。

网友B:
正常,一体的,当电机转速达到一定速度,肯定会共振,就算没有到,电机转速振动也是很难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一体的,当电机转速达到一定速度,肯定会共振,就算没有到,电机转速振动也是很难搞定的 ...

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或者权衡之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或者权衡之计。

传感器单独做成一个很小的模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单独做成一个很小的模块出来

安装个排针座,直接插上么?

这样的话,还是直接连接的,这样效果会好点?

又重新画了一下PCB,这么弄得。过几天才能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可以采用画好,连接用排线之类对接,传感器模块下面垫一个海绵,跟商用飞控一样,在用的时候飞控下面也会加装减震

网友A:
你去看看前几天阿莫拆开的DJI新产品,他们就是这么干的,软排线+海绵泡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前几天阿莫拆开的DJI新产品,他们就是这么干的,软排线+海绵泡沫

哪里?给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里?给个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9400-1-1.html
第15楼有链接,是简单拆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5711
阿莫马上要开始详细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9400-1-1.html
第15楼有链接,是简单拆解
http://bbs.5imx.com/bbs/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