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整过黑群晖的么?安装完总是显示可转移怎么解决?

楼主(2015-08-21):
N270的小主机,想装个黑群晖当下载机用,
因为不支持64位指令,所以装到是X86的D214play,
4482,4493,4528几版都装过,一样的情况。。
可是装完了总是显示可转移,一直不成功
如下图(图片是网上找的,和我的情况一样)

有整过的朋友么?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上有说是STAT设置的问题,SATA中要设置成compatible,千万不要用AHCI
可是我的BIOS里没这个设置项。。

网友A:
有的一定要设置成AHCI才行,搞不懂。我用ARC100没事,其他的就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一定要设置成AHCI才行,搞不懂。我用ARC100没事,其他的就蓝屏。

我的BIOS里啥设置也没有。。
定制的小主机真是伤不起。。

网友:
论坛老大整过群晖,去年的事了

网友B:
我也装了两三个,出现过类似的,多重装几次就好了。
一定记得引导镜像文件与安装的文件是同一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装了两三个,出现过类似的,多重装几次就好了。
一定记得引导镜像文件与安装的文件是同一版本。 ...

都装了八百遍了,4528版的始终装不上,
昨天修改了下引导文件,将硬盘数改成1,4493版的装上了。。
不过进系统老显示网络已断开。。
晚上回家修改下4528的引导文件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装了八百遍了,4528版的始终装不上,
昨天修改了下引导文件,将硬盘数改成1,4493版的装上了。。
不过 ...

你也够有耐性的,能装800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够有耐性的,能装800遍,佩服。

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怎么样,搞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搞好没?

4493版的可以用了,4528版的没时间去试了,
先用着吧,反正也只是做下载机用。。
弄个DDNS,在外网也可以用,暂时用的还行。
至于5.2的新版,貌似网上都是X64版本的,X86的大婶们好像不搞了。。
老陈知道哪有教程可以自己修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4493版的可以用了,4528版的没时间去试了,
先用着吧,反正也只是做下载机用。。
弄个DDNS,在外网也可以 ...

这是我装的,用一块G41M的旧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装的,用一块G41M的旧主板。

我是淘宝买的N270小主机,这个CPU不支持64位指令,装不了3615,只能装214play。。
你的CPU是啥?功耗怎么样?
全天24小时开着,功耗高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淘宝买的N270小主机,这个CPU不支持64位指令,装不了3615,只能装214play。。
你的CPU是啥? ...

就是普通的MicroATX小板,GXXX的CPU不记得了,估计功率应该在30W左右,有空测一下。

网友:
试试看吧

网友:
黑群晖性能好像上不去,相同硬件下局域网内速度打折。。。后来直接跑win8.1,开磁盘共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