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的小四轴也可以航拍,不信?看这里!

楼主(2015-08-21):
起飞总重92g,拆掉桨保护,两块370MA的电池,一块动力,一块摄像,用一块的话图象干扰太大,两块重量增加,对升力有影响,不过也能安全操控,操控技术不行,拍不出好的画面,下一步试下实时图像实时传输,晚点补视频

网友:
会折腾啊,赞一个!

网友A:
万能的胶,万能胶的世界,威武

网友:
会折腾啊,赞一个!网络问题,发重了,怎么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胶,万能胶的世界,威武

是硅胶,原来外壳太重,拆掉涂胶祼奔

网友B:
你这个机子怎么搞得这么脏啊?掉沟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机子怎么搞得这么脏啊?掉沟里了?

给齿轮加了点润滑油就成这样了,也摔了N次了,超耐摔的

网友:
看起来好沉

网友:
我是被95G的实时图像吸引进来的,关注关注大牛

网友C:
不知多大的四轴, 能升起一个单反.

网友D:
用703裸板+Openwrt+笔记本拆机摄像头如何?

网友:
我也搞了个航拍的 准备国庆回老家试试

网友:
塑料齿轮有专用的白色润滑脂,金属用的润滑油有可能腐蚀塑料,时间长了会变硬变脆。

网友E:
如果把额外的重量全变成电池的话,搭载一个1000mAh的电池完全不成问题,可以获得更长的留空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额外的重量全变成电池的话,搭载一个1000mAh的电池完全不成问题,可以获得更长的留空时间。

除了那四个保护的装置可以去掉外,还有那些能去掉?
电池容量大了,留空时间长,会不会影响电机的温升发热?我买的时候,掌柜告诉我说不能一次飞太长时间,说会影响电机寿命的。

网友:
晚点补视频!!

网友:
不带云台,好意思说航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了那四个保护的装置可以去掉外,还有那些能去掉?
电池容量大了,留空时间长,会不会影响电机 ...

四个保护支架可以减轻6g左右。
还有脚架和电池仓盖,这两个可以减轻2.5g左右。
换了大电池,电池仓盖就用不上了。

网友:
95元的四轴,不指望能用一辈子。

网友:
后来我又买了几个电池,连续飞了40分钟,暂时没坏。

网友:
准备去买个600mAH的电池,重量比300的多6g,把保护支架去掉,正好

网友G:
问下原来的电池接线端子叫啥?万能淘宝有吗?  楼主已经改成常用2.54 PCB板用接插件

网友:
关键是能飞多高?

网友:
不知道续航问题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下原来的电池接线端子叫啥?万能淘宝有吗?  楼主已经改成常用2.54 PCB板用接插件 ...

叫XH空中插头。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不过买来就是折腾的

网友:
这种 肯定是空心杯 有刷的  刷子有寿命的   而且不怎么长

网友:
多谢。版主见多识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03裸板+Openwrt+笔记本拆机摄像头如何?

正是我的方案,无奈为了生计,这几天在卖西瓜,卖完西瓜还要种辣椒,测试要推后半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那四个保护的装置可以去掉外,还有那些能去掉?
电池容量大了,留空时间长,会不会影响电机 ...

其实370MA的电池是最佳配置,我换过几种容量的电池,起飞重量越大,油门反应越慢,370AM的高空松油3M米可以升起了,换电池的话3米升不起来,啪一下吻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下原来的电池接线端子叫啥?万能淘宝有吗?  楼主已经改成常用2.54 PCB板用接插件 ...

我换插头是原来手上有几块地池也是换了插头的,充电器也是换了的,所以新机到手后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下原来的电池接线端子叫啥?万能淘宝有吗?  楼主已经改成常用2.54 PCB板用接插件 ...

淘宝看电池看了好多家,各家的叫法都不一样。

小白头,51005插头,空对空插头,都是说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我的方案,无奈为了生计,这几天在卖西瓜,卖完西瓜还要种辣椒,测试要推后半月 ...

楼主的精神可敬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H:
我的图传收到了,摄像头 + 发射板 + 300mAh电池 + 固定装置总共增加了12g重量(原机重68g,连保护架),起飞还是很轻松。
不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2.4G 100mW的图传会干扰遥控接收,1米外就断断续续,超过2米就完全失去控制。
明天试一下改变图传频率看看能否改善,不行估计就得放弃了,因为1.2g和5.8g都没找到这么小的发射板,都是给大JJ用的。

网友:
看来楼主想玩到极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多大的四轴, 能升起一个单反.

TB狼蛛4蛛能挂狗3带云台!可上图传!还长航时

网友:
可以拍照片?

网友I:
ctm的 淘宝竟然搜不了四轴飞行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ctm的 淘宝竟然搜不了四轴飞行器

胜利日前,不让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胜利日前,不让卖了。

嗯,现在是让我们再次重温法西斯独裁的强大,然后才能体会到战胜法西斯的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图传收到了,摄像头 + 发射板 + 300mAh电池 + 固定装置总共增加了12g重量(原机重68g,连保护架),起 ...

大师,给个链接,我想弄一套放别的地方

楼主:
看来用WIFI也会同样有干扰,

楼主:
手上有个5.8的图传我有空试下有干扰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给个链接,我想弄一套放别的地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7&_u=umv3g1a1d6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的图传收到了,摄像头 + 发射板 + 300mAh电池 + 固定装置总共增加了12g重量(原机重68g,连保护架),起 ...

看你的链接,貌似可以改频点。
你试试呢,看能不能避开。

网友:
我直接把一个mini DV装起落架处,没做减震处理,拍出来画面扭曲厉害。

网友:
这个四轴的飞控算法,在重载的时候还是有些问题。

我用的mini DV重量是16.6g,起飞重量是86.7g。

起飞没什么问题,很顺利。

爬升得比较高的时候,收油(没收完)。开始下掉,离地面10米左右开始给油,四轴开始震荡,造成升力不足,直接掉地上了。

从地面再次起飞,没有任何问题,可以飞得很平稳。

可能负荷太重,引起飞控算法不稳定。

另外,由于小四轴无论怎么校准,都存在明显的飞偏,需要通过遥控器不停地修正。
修正时,飞行姿态变化大,DV拍出来的视频,晃得很,没有实用价值。想折腾,还没开始的同学权衡下吧。

真想玩,觉得还是要买大疆这个级别的。不过就一部iPhone的价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链接,貌似可以改频点。
你试试呢,看能不能避开。

嗯,默认是2370M,打算改到另一端的2510M试试。
这种小四轴挂摄像头就是用来实时看的,不是拍录像的,没有云台拍不出什么好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默认是2370M,打算改到另一端的2510M试试。
这种小四轴挂摄像头就是用来实时看的,不是拍录像的,没 ...

等你成功了,我也跟着你整套图传。

我刚接触四轴,很多都不懂。

网友H:
用泡沫挖了个洞把摄像头嵌进去固定,减震效果还不错,没有果冻现象。
发射模块已经尽量拉到最远的地方,减少对接收的干扰,不过接收距离还是差很多,可靠控制距离最多5米。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泡沫挖了个洞把摄像头嵌进去固定,减震效果还不错,没有果冻现象。
发射模块已经尽量拉到最远的地方,减 ...

厉害。  顺路问问,我的四轴电机已经挂了一个。淘宝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泡沫挖了个洞把摄像头嵌进去固定,减震效果还不错,没有果冻现象。
发射模块已经尽量拉到最远的地方,减 ...

今天测试5.8G图传完全不会干扰遥控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厉害。  顺路问问,我的四轴电机已经挂了一个。淘宝有推荐的吗?

就是普通的720空心杯电机吧,淘宝很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5.8G图传完全不会干扰遥控信号!

5.8G肯定不会干扰了,不过有没有比较轻巧的模块呢?我看到的都比较大,还带SMA座,太浪费重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普通的720空心杯电机吧,淘宝很多呀。

多谢。想起来了,n年前想玩四轴买过这种电机,没想到现在用上了。

网友(2015-09-21):
引用 网友H:
就是普通的720空心杯电机吧,淘宝很多呀。

电机拆机。比小时候玩的高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