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室外定高

楼主(2015-08-21):
飞行器在室外飞行时,是用什么定高的啊?
气压计?还是GPS?
还是两者互补?
搞不懂了,感觉MS5611受温度影响太大了,用摸着气压计,整个高度都会发生较大变化!

网友A:
超声波测距可行不?
如果是绝对高度的话就要GPS了

网友B:
高空只能用气压和GPS,低空还是超声波比较稳定,气压和GPS误差个几米很正常,高空问题不大,低空这个误差就直接拍地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测距可行不?
如果是绝对高度的话就要GPS了

如果想测绝对高度的话,除了气压计和GPS还有什么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空只能用气压和GPS,低空还是超声波比较稳定,气压和GPS误差个几米很正常,高空问题不大,低空这个误差就 ...

嗯嗯,室内用超声波挺好的,精度很高。

网友:
一般高度都是气压、加速度、GPS(可去掉)一起融合的,融合的准不准就看算法~

网友C:
MS5611+加计互补定高,室外短时间(20min)可以稳定做到20c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5611+加计互补定高,室外短时间(20min)可以稳定做到20cm以内

相对高度吧?
绝对高度呢?

网友:
雷达传感器,类似汽车防撞用的那种,检测距离可达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