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VS打不开.h文件

楼主(2015-08-21):
提示是这个样子:
        1        IntelliSense: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app_cfg.h"
里面包含了这个文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请教一下

网友A:
要把头文件的目录包含到工程,或者nclude时用完整的相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头文件的目录包含到工程,或者nclude时用完整的相对路径

我在这个添加包含目录添加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这个添加包含目录添加了呀

有没有包含全?子目录下有头文件,也要包含子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