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的四轴,用提供的充电线充电怎么很烫?各位有没有碰到?

楼主(2015-08-21):
99的四轴,用提供的充电线充电怎么很烫?各位有没有碰到?怀疑USB端口里面有降压电路?

网友:
正常,里面有限流电阻。能用就行

网友:
里面就一个电阻降压,不安全,电池很快会充坏,最好自己改装成专用充电IC。

网友A:
里面关键地方就一个1.5R的限流电阻,充电线本身没有充满自停的功能。
充满熄灯是因为锂电保护板,充电电压达到保护电压,断开了充电回路而已。
如果USB头的电压足,充电到保护板保护,电池电压还不到4V,实际是没有充满的。因为没有恒压恒流充电控制,不安全。
自己可以从淘宝买TP4056板子,MicroUSB接口,焊好的,自己补焊充电接头就可以用,单片价格1.4,白菜价了。
或者你可以自己用TP4054搭棚,也很简单,还可以利用原来的外壳。

网友:
不用那个充电,我用B6充电,设置电流600ma,大概要50分钟左右充满,用自带的那个一会就显示充满了,而且发热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关键地方就一个1.5R的限流电阻,充电线本身没有充满自停的功能。
充满熄灯是因为锂电保护板,充电电压 ...

没有早看到回帖啊,好像已经充坏一个电池了,准备今天网上买一个。
还有一个,95的四轴用的是350mAH的电池,我在网上看到有600mAH的,买回来会不会有问题?这相当于电机要多运转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推荐的95元四轴?我们都不用原配的充电线。都自己制作了TP4056充电器的 ...

莫大,坛里有没有现成的TP4056充电器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早看到回帖啊,好像已经充坏一个电池了,准备今天网上买一个。
还有一个,95的四轴用的是350mAH的电 ...

原配的貌似是标称300mAh。
一块电池不过瘾,我又从网上买350mAh的,一样装得进去,可以飞。

楼主:
关键问题是,用了600mAH的电池,长时间运行,电机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早看到回帖啊,好像已经充坏一个电池了,准备今天网上买一个。
还有一个,95的四轴用的是350mAH的电 ...

我自己改装了一个1800mAH的,能飞15分钟左右,但由于电池重量增加(原装的8~9g,我的32g),导致飞行灵活性变差,不太推荐。
原装的充电线原理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改装了一个1800mAH的,能飞15分钟左右,但由于电池重量增加(原装的8~9g,我的32g),导致飞行灵活 ...

我300mAH的电池,基本能飞5到6分钟,1800mAH只能增加一倍多的时间?是否说明电机转的时间长了,发热厉害,导致效率降低?看来电池容量不能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300mAH的电池,基本能飞5到6分钟,1800mAH只能增加一倍多的时间?是否说明电机转的时间长了,发热厉害 ...

直接原因是机身重了,电机需要转得更快来达到相同的升力,耗电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