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ARM MCU。100MHz+ UART SPI 等基本资源就好。价格<¥10

楼主(2015-08-22):
我现在想选一个32位的单片机。并不完全局限于ARM内核。现在想要的是速度>100MHz 。有1~2 UART。1~2 SPI(要是有QSPI就完美了)。flash和ram当然是越大越好的,只是价格希望尽量便宜点。

其实现在stm32f103c8资源都完全够用。只是觉得速度72M觉得稍微有点点慢。又不想超频使用。毕竟做产品嘛。

楼主:
什么国产,什么小厂的M0,M3都尽管来吧。只要能买得到。技术支持稍微差点点也没什么!

网友:
stm32f103c8直接换一个晶振就行了,好像有25MHz的,其它串口肯定不只有2个的,flash ram都是可以自己换的

网友A:
GD32F103C8T6  108MHZ  64K Flash 20K ram  3uart  2spi ,6元的价格,开发工具可以买15元的ST LINK。

网友:
GD兼容,速度快一些。 替换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D32F103C8T6  108MHZ  64K Flash 20K ram  3uart  2spi ,6元的价格,开发工具可以买15元的ST LINK。 ...

这个GD 跟 STM公司的 103c8t6 什么区别 怎么名字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GD 跟 STM公司的 103c8t6 什么区别 怎么名字都差不多

基本兼容,资源也99%都相同

网友:
直接用cpld呗,频率,uart, spi,RAM和ROM都远超mc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GD 跟 STM公司的 103c8t6 什么区别 怎么名字都差不多

两者完全兼容,stm32 缺货,可以用GD32 替代它, GD32 缺货可以STM32 替代它,这样拒绝专正、拒绝暴利、拒绝类似avr 假缺货赚暴利。

网友:
说全兼容的要付责任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32F103C8T6  108MHZ  64K Flash 20K ram  3uart  2spi ,6元的价格,开发工具可以买15元的ST LINK。 ...

我看GD32F103C8T6 的SPI总线速度太慢了,才18MHz。搞不懂为什么。STM32的SPI速度都能达到MCLK/2的。这个GD怎么不行。。。。
当然我开头没明确说明SPI速度。

楼主:
除了这个GD32.就没有其他一些的MCU推荐了吗?我不怕太产,不怕国产呀。。。

网友:
http://ascendchip.com/HotProduct/239546/

网友C:
性能没问题,量大的话价格应该也不是问题。

网友:
额手机有点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能没问题,量大的话价格应该也不是问题。

哥们,看了这芯片。赶紧不错呀。就是连个datasheet都找不到。有点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GD32F103C8T6 的SPI总线速度太慢了,才18MHz。搞不懂为什么。STM32的SPI速度都能达到MCLK/2的。这个G ...

stm32f10x系列spi也是18m,mclk/2是还有条件的就是不超过18m,你看的datasheet有问题,或是你记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性能没问题,量大的话价格应该也不是问题。

有MOQ 的价格没,或者是样品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10x系列spi也是18m,mclk/2是还有条件的就是不超过18m,你看的datasheet有问题,或是你记错了

谢谢。刚刚仔细研究看了一下手册。还真有这个限制的。可以我们平时用都直接把最高速度设置成MCK/2了。也没见出问题。。。。
这样还真得重新考虑一下GD32了。看能找个demo板子试试效果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看了这芯片。赶紧不错呀。就是连个datasheet都找不到。有点麻烦!

芯片手册我有,但是我不知道公司让不让发额。到时候给你们问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MOQ 的价格没,或者是样品的价格,

我到时候找销售给你问一下吧,样品的话我看看能不能免费给你申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到时候找销售给你问一下吧,样品的话我看看能不能免费给你申请一下。 ...

这个国产内核的MCU 的,完全自主的MCU ,必须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MOQ 的价格没,或者是样品的价格,

这是我们莫总的手机号:13606540144。有啥可以问他

网友:
ac1006内核具备摩托罗拉的血统,QSPI好像是支持的,我没用过,但是里面SPI是有一个可编程FIFO

网友:
100M以上的CPU又要小于10元的不多,我就知道国产的GD3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芯片手册我有,但是我不知道公司让不让发额。到时候给你们问问吧

大家看不到datasheet,怎么评估芯片啊,进而也影响你们推广是吧~ 尽量争取一下公开吧~
摩托的血统?是Coldfire兼容么?还是Power架构的?

网友F:
大厂可靠呢,低温、高温都测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厂可靠呢,低温、高温都测试过吗?

说多了会不会有打广告嫌疑呢?有些细节性问题我也不太清楚。这里只讨论技术性问题:芯片生产不是自己整一个生产线的,设计好后就去做内核,内核做完有道测试工艺。内核做完就该封装了,也会有测试的。测试完了打个标啊啥的,到我们公司手里就是芯片了。中间的环节我没有见过,道听途说的。感觉就像PCB打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看不到datasheet,怎么评估芯片啊,进而也影响你们推广是吧~ 尽量争取一下公开吧~
摩托的血统?是Col ...

CK600是第二代C-SKY嵌入式CPU,采用双发射超标量架构,主要面向中高端嵌入式应用,具有高性能、低功耗和高代码密度等特征。CK600系列处理器主要包括CK610、CK610E、CK610S、CK 610M、CK610-F、CK620和CK610ESM-F等多种配置型号。CK600和CK500在指令和工作环境上全兼容。

CK600的微体系结构
v  RISC体系架构;
v  16比特指令,32比特地址与数据通路;
v  8级流水线,双发射架构;
v  2个ALU,2个Shifter,1个MAD和1个LSU;
v  哈佛结构两路组相连指令和数据Cache;
v  两级转移预测,2Kb分支历史表(BHT);
v  非阻塞指令发射和数据Cache访问机制;
v  数据Cache写回和写通动态可配置;
v  乱序投机执行和硬件保留栈;
v  返回地址预测,4入口硬件返回地址栈;
v  内部双通用数据总线(CDB);
v  数据宽度可配置的AHB/AXI内部总线接口(32/64/128);
v  可扩展的协处理器接口;
v  CPU性能:1.82DMIPS/MHz。
这个可以在杭州中天微系统官网上看到的

网友G:
10块钱以下的arm  m0好像都10元以上,要不然8位机都没有混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刚仔细研究看了一下手册。还真有这个限制的。可以我们平时用都直接把最高速度设置成MCK/2了。也 ...

别说st的mck/2没事, 我GD的108M也设置的mck/2也是没事的, 我也没太研究这个。 看你的需求个人觉得GD32还是很适合你的, 首先兼容你现在用的ST的(我st的晶振用8M,GD的用12M,代码基本没有需要改的,就能保持各自的最高频率运行)。真发现GD方案有问题时, 还能快速退回到ST的。成本也比st的要低。感觉GD的还行, 产品线还挺齐的,型号众多,不像其他国产就1-2个型号。

网友:
呵呵~只谈主频没用的,72M的stm32比100M的NiosII运算速度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块钱以下的arm  m0好像都10元以上,要不然8位机都没有混的了

这句话到底啥意思??看了好久没看懂

M0好多10块钱以下的,STM32F030F4和新唐的MINI51F都接近2块钱

网友:
不需要芯片手册,就直接用STM32的手册就行。不兼容的地方有2点:1主频提高了。需要重新设置RCC部分。2:adC校正时间比ST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两者完全兼容,stm32 缺货,可以用GD32 替代它, GD32 缺货可以STM32 替代它,这样拒绝专正、拒绝暴利、 ...

现在AVR的假货多吗?

网友:
GD32应该可以满足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AVR的假货多吗?

什么时代,还AVR啊? 您来自开普勒—452b吗

网友I:
也不知道楼主这是什么应用 只要串口对spi 然后主频足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块钱以下的arm  m0好像都10元以上,要不然8位机都没有混的了

大哥,我稍微有点打击哈,你这不是一点半点的OUT呀。你X宝一下stm32f030f4的价格吧。这货就是cortem-M0内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说st的mck/2没事, 我GD的108M也设置的mck/2也是没事的, 我也没太研究这个。 看你的需求个人觉得GD32 ...

嗯,非常感谢你。我已经准备弄几个回来试试效果了!主要还是觉得108M的诱惑呀。让老板直接用stm32f103超频,他担心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不知道楼主这是什么应用 只要串口对spi 然后主频足够快

我们做小屏的串口屏。图片等资源数据放在SPI Flash里面。所以想SPI速度尽量快。因为图片数据在flash里面。
所以,要是有QSPI就爽翻了。。。但是现在我找了很久都没有几个IC有QSPI接口。
我知道marvell的88MC200有QSPI接口。但是这货真不是我们这些散户能玩的。其次ST和Atmel的M7有QSPI接口。但是这价格让我直接忽略这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做小屏的串口屏。图片等资源数据放在SPI Flash里面。所以想SPI速度尽量快。因为图片数据在flash里面 ...

asm4130 108M M4 QSPI
内置高速串行LED屏驱动,最高跑到40MB/s。价格贵一点,14块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们做小屏的串口屏。图片等资源数据放在SPI Flash里面。所以想SPI速度尽量快。因为图片数据在flash里面 ...

asm4130g 频率    108MHz ~120MHz, 有QSPI,有颗LQFP64pin的,价格11元左右。不知道是否满足。

网友:
芯唐的NUC501,虽然是ARM7的。
5~6元的样子,108MHz主频,72MHz 双倍速SPI,64kByte SRAM

网友K:
NUC501要求速度的话可能不行,外部SPI执行程序速度很低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NUC501要求速度的话可能不行,外部SPI执行程序速度很低的

NUC501可以弄成两部分跑程序的,追求速度的当然是在SRAM上跑了,比STM32F103稍微快点;不追求速度的部分就XIP了,速度直逼51哈哈。
但是从楼主的需求来看,追求速度的程序不会很多,大部分都是在折腾SPI,而它的SPI具有STM32F103的4~8倍速度,因此在这个案子里,NUC501是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J:
asm4130g 频率    108MHz ~120MHz, 有QSPI,有颗LQFP64pin的,价格11元左右。不知道是否满足。 ...

求资料。如果详细资料需要签NDA的话。可以先给介绍资料看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NUC501可以弄成两部分跑程序的,追求速度的当然是在SRAM上跑了,比STM32F103稍微快点;不追求速度的部分 ...

谢谢推荐,我去看看NUC501的资料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资料。如果详细资料需要签NDA的话。可以先给介绍资料看看不

您好,已经将联系方式,短消息发给您,可以先给您发  芯片简介资料,您先评估下,flash,内存是否都够,其他外设资源都足够? 如果足够,可以再签NDA。

网友:
用NUC501的话不如用新出的NUC505,M4内核的,外设也强大很多,就是可能贵点

网友:
GD32可以呀

网友:
GD32 完全没问题!!

网友:
刚才百度搜索,发现周立功在销售这个东西,那里也有数据手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