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技术有偿服务,请坛友帮忙了。。。

楼主(2015-08-22):
RT:
现在有一个产品用到了RFID(13.56MHz)方面的技术,产品快到试产阶段了,现发现RFID 读标签不是太稳定,时好时坏,用频谱仪看了看载波的13.56MHz波形,正常。。。,
IC 用的是FM17522, 现想在本坛寻找一位在RFID这方面比较熟悉,用过FM17522这IC 做过成熟产品的坛友提供一些技术支持给我们,我们这边会付相应的报酬,具体事宜和报酬私信联系,我们在广州这边,
有兴趣的坛友请在10天之内私信联系我,谢谢!

网友A:
1、不稳定是针对同一标签还是不同标签?
2、谐振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好时坏,估计和天线有比较大关系
这个IC没用过呢,不过用过RC522  1702 等
小声问下,这个你们购买多少钱 ...

IC 价格具体多少不能说,但在是6~13元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稳定是针对同一标签还是不同标签?
2、谐振频率多少?

不同标签多一点,同一个标签也有机会的

网友:
天线很关键。以前淘宝上买过rc522模块,两张卡同时放上去就没反应了。一直以为程序问题,搞了好久才发现是天线不行,芯片根本检测不到有卡片。

网友:
lz的模块识别距离能做到多少cm?如果不到3cm,很可能也有天线匹配问题(猜测,并无依据)

网友:
天线天线天线天线,这JB玩意做到爱吐,你这个就2个原因,最大原因就是天线.
其次就是标签,或者说卡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标签多一点,同一个标签也有机会的

如果我没猜错,标签由远及近时,最远可读范围内有盲区

网友:
天线那块的电容和电阻调调,看看晶振有没有被干扰。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将地线夹到笔头上,看看感应电压很到多少,峰峰值一般能到达2V多就差不多了。太小了就是电容电阻问题

当时参加工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调个这个东西,当时弄得心都碎了。国产芯片的稳定性还是差一些啊。

网友:
同10楼,调到想吐,不稳定都是天线匹配的参数不对。

网友:
10多年前用S6700做过,感觉时好时坏应该是天线与电路有其它关联耦合,所以才不稳定.

网友:
谐振电感用的什么封装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也是调得快要醉了。。。

网友:
这种东东,最多10分钟搞定

网友:
读标签应该是读UID吧?FM1702就是仿的RC500,最初用的就是RC500,没用过FM1702。
不稳定是怎么测试的?是在一个读卡距离内的一个固定位置还是临界点不稳定?还是在读卡距离内都这样?之前做13.56M的,测试下来在读卡距离的临界位置会有盲区存在,导致卡片不动都会一下读到一下读不到。只要在有效读卡距离内稳定就行了。
主要是调试天线参数,程序调试的话把每次读卡的返回值打出来看看,到底是寻卡不稳定还是后面的防冲撞不稳定。

网友C:
应该是天线的问题,我这有个FM1702的硬件调试手册,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天线的问题,我这有个FM1702的硬件调试手册,参考一下

谢谢你。。。

网友D:
把你的天线PCB图纸发给我看下吧  没用过17522 应该和1702差不多吧   你用频谱仪怎么能看到波形呢 应该只能看到一个13.56位置的载波吧  那你看下输出功率是多少 可以截图看下

网友:
另外 国内的看一半在14M+/-300KHz的样子  你要问下卡厂他们的频率是走在哪一个上面的 不然调死距离都调不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天线PCB图纸发给我看下吧  没用过17522 应该和1702差不多吧   你用频谱仪怎么能看到波形呢 应该只能 ...

是的,频谱仪只是看到了载波,载波看起来是正常的,回头有空我再来传一些图吧,目前正在赶工期,谢谢你,。。。

网友(2015-09-22):
天线也是设计关键,外部读卡LRC也是重要

网友:
电容匹配好,不然有盲区。

网友E:
我们用过FM17550、FM17520效果都还挺好的。

网友F(2016-10-26):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过FM17550、FM17520效果都还挺好的。

你好,能否把FM17550的驱动代码共享一份呢

网友:
FM17522用做过水表产品,LPCD低功耗识卡功能,天线谐振电容要用COG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能否把FM17550的驱动代码共享一份呢

不行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能否把FM17550的驱动代码共享一份呢

那肯定不行咯,有问题你贴出来可以一起探讨,帮得上尽量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肯定不行咯,有问题你贴出来可以一起探讨,帮得上尽量帮

FM17550密码认证,传送数据返回结果正常,但是按照手册中寄存器的值是认证错误,能否给个提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FM17550密码认证,传送数据返回结果正常,但是按照手册中寄存器的值是认证错误,能否给个提示呢  ...

返回的是什么值?截个图看下吧

网友(2019-07-02):
引用 网友F:
你好,能否把FM17550的驱动代码共享一份呢

有好的吗?官方的这版写得好烂,只能说能用

网友:
天线没有匹配好么,还有一个是用双载波可以明显提升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