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单从照片上能否辨别出这个SP3485芯片的真假?见图

楼主(2015-08-22):
下图是我近期买到的两种SP3485芯片,左边的那个(1号)丝印是激光打的,不好意思没有拍出效果,但是激光打后丝印是凹陷下去的。右边的那个(2号)是类似PCB丝印的,不是激光打的。

背面也不一样,1号芯片 背面有两个圆形的凹槽, 2号芯片背面是光滑的。

请问各位单纯从图片上能分辨出2号芯片是假的吗? 您有没有遇到过正品也是不是激光打标,背部没有圆形凹槽的情况?
我上电测试了一个2号芯片,可以用,但是看这样子总是担心是假的。

网友:
山寨的也是可以用的,但质量。。。呵呵!

楼主:
明白。但山寨的肯定我不会用的,

这次是小批量,1000台,日后出问题再返工就麻烦了。

网友:
2号指定假冒的,工艺太差了

网友:
右边的明显不对劲。。。

网友A:
sp3485建议还是少用.
完完全全按rs485的要求设计,2片3485芯片直连,不加弱上下拉电阻,sp3485 rxd输出为低,增加匹配电阻也没用,一定要弱上下拉才可以。只要任意一颗换成ti的485芯片,恢复正常。
而且不是所有的批次都是这样,近期的容易出现。问了spiex公司,木有反应,说是正常,nnd。
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按485接法,不上下拉有什么不对,他说,一般都是要弱上下拉的,我去,算了,反正我已经不用spiex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3485建议还是少用.
完完全全按rs485的要求设计,2片3485芯片直连,不加弱上下拉电阻,sp3485 rxd输出为低 ...

谢谢提醒。

请问您使用的3.3V的485芯片是什么型号?TI的我查过一种,要8块多。

楼主:
真头大,简单的性能测试无法分辨出真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头大,简单的性能测试无法分辨出真伪。

你可以这样干,80°C,满负荷发送接收,同时考虑偶然间干扰,随意插拔,过上一两天有一些残次品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干,80°C,满负荷发送接收,同时考虑偶然间干扰,随意插拔,过上一两天有一些残次品就出问题 ...

周一开工了试一下。

楼主:
大家使用SP3485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使用SP3485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片子?

记得以前用的都是灰字的,   但是看你右边的片也觉得有点山寨。

以前用了很多SP3485    都不是你图片这样的

网友:
以前某PLC的通信小模块里面用了sp491,老是烧坏,后来就不管好坏直接拆开换成max491。所以这类通信的芯片咱一般都用maxim或ti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p3485建议还是少用.
完完全全按rs485的要求设计,2片3485芯片直连,不加弱上下拉电阻,sp3485 rxd输出为低 ...

不妨去查查RS485的标准。
我手头没有,但是,印象中,422/485的差分电压定义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如果差分电压小于某个值,是未定义状态。

即,严格按照422/485标准的电路或者说兼容性最好的电路,上下拉是必须要有的,否则和某些收发器配合就可能有问题。
之所有很多收发器不用,是因为他们调整了阈值,差分0V算在有效电平里了。

网友:
看不出来啊

楼主:
我还是准备退货,重新购买了!

网友:
慎重啊,上次某宝淘了两个完全不能用啊

网友:
此芯片建议别用,100%假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妨去查查RS485的标准。
我手头没有,但是,印象中,422/485的差分电压定义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如果差 ...

哈哈,这个问题可以我的理解是偏置一定是可以在ic内部发生,你可以看一下所有的ti,美信,adi的rs485的参考设计,99%肯定是木有外部电阻的偏置,因为加偏置加的不好,在多链路的情况下,数据会出问题。而外部偏置按我的使用方法,只有在2线控制的方式下才使用,即不用gpio控制EN脚,直接用rxd,txd控制RS485收发。
而sp3485前面用了将近1w片了,再1w1这个批次下发生这个问题,而且也不是100%出现,概率在10%左右。而spiex完完全全没有啥解释。
这才是不可预测的,比较懊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

请问您使用的3.3V的485芯片是什么型号?TI的我查过一种,要8块多。 ...

SN65HVD72DR  用了很多了,不错,价格还行啊,贸易商的报价是5.1RMB含税!
价格这块我们因为是做工业控制的,成本不是很在意,也没去讨价还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可以我的理解是偏置一定是可以在ic内部发生,你可以看一下所有的ti,美信,adi的rs485的参 ...

对于485总线来说,存在一种可能,总线高阻,即所有收发器都高阻掉。这点在485标准定义信号电平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我认为。

这个时候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有的是阈值调成负的,这样总线高阻的时候,依靠端接电阻,etc,可以让总线回到确定态;这是TI,Maxim等新的收发器选择的方案,似乎有专利?
有的是阈值按照标准实现,这时候需要外部上下拉,保持总线状态,类似于Fail Safe的处理;这是SP3485的方案。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也可能是协议应用问题,供参考。

网友:
推荐TI的3082

网友:
其实实物 摆在面前也不一定能看出真假。maxsim原厂拿的也是像右边那样。

一直用maxsim 还可以啊。
不过用过一款山寨PLC  那485. 偶尔会有坏的。上面写着max。 估计是假的。我都是自己换一下。

不过我同学在maxsim 做售前一直找他拿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485总线来说,存在一种可能,总线高阻,即所有收发器都高阻掉。这点在485标准定义信号电平的时候并没 ...

恩,您的说法有道理的!
关键是sp3485是用了一大批次才出问题的,spiex不给解释!
这颗ic是宽电压的,我没仔细去研究,好像ti等大公司很少有宽电压的485芯片!
对了,出问题的都是3.3v的板子,后来做了实验,把出问题的ic换到5v的系统上去,接线完完全全和3.3v的一样,而后完完全全的没有问题,哈哈,这个怎么解释?
只能说sp3485内部肯定是有弱偏置,只是在不同电压下,偏置出问题了~
而且sp3485整个datasheet中都没有提到需要外部弱上下拉的设计,如果他的文档直接指明需要上下拉,那么出问题,是我没看清楚他的ic和其他家的差异!
thanks!

网友(2020-01-15):
引用 网友A:
sp3485建议还是少用.
完完全全按rs485的要求设计,2片3485芯片直连,不加弱上下拉电阻,sp3485 rxd输出为低 ...

你好,我最近调试SP3485芯片电路,也是遇到这个问题,485A和485B如果不加360Ω的上下拉电阻,只加了120Ω的匹配电阻,然后通信一会正常,一会通信不上,AB线上我也加上360Ω的上下拉电阻试试去,谢谢你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