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图,大家可以参考

楼主(2015-08-22):
发一个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图,

说明:此图出自于日本鬼子的一个产品中,电压110V,不是220V,如果要在自己的产品中使用,请自行考量了,上图

网友:
收下了,楼主用的可控硅实现的,是不是比两个继电器的成本低很多?

网友:
交流的小电流继电器也不贵啊,除非要经常正反转

网友:
洗衣机板里就是这种方式控制正反转的。

网友:
这个电机是单向的吗

网友:
方案可以参考 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
好东西,做电控很重要,收藏了

网友A:
下半部分完全相同的两个电路单元,是复制而成的,元器件标号也相同,未做修正。
更重要的是,元件参数也有疑点,需要核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半部分完全相同的两个电路单元,是复制而成的,元器件标号也相同,未做修正。
更重要的是,元件参数也有 ...

参数是直接根据板子上的器件读取出来的,下面的单向可控硅部分完全一致所以只是复制了下来,未单独标注

上面的双向可控硅大家应该用得到,而下面的单向可控硅部分估计用不到,所以看上面的双向部分就好了,如果要在220V的系统中使用,请自行掌握参数的使用

网友:
参数是直接根据板子上的器件读取出来的,下面的单向可控硅部分完全一致所以只是复制了下来,未单独标注
上面的双向可控硅大家应该用得到,而下面的单向可控硅部分估计用不到,所以看上面的双向部分就好了,如果要在220V的系统中使用,请自行掌握参数的使用

楼主应当注意到,该电路图的上半部分是主电路,也是常用的基本电路;下半部分是辅助电路,而看点恰好就在这下半部分。
R139 和 R153 的阻值和瓦数等值得仔细核实一下。

网友A:
貌似下半部分完全相同的两个电路单元中的RC吸收回路是抄板时画重了的(上半部分电路中已经包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下半部分完全相同的两个电路单元中的RC吸收回路是抄板时画重了的(上半部分电路中已经包括了)。

没想到看得还挺仔细,不过鬼子的板上就是这么来的,上半部分是用于正反转控制,下半部分的是两个单向可控硅,用来制动控制的,最后一个可控硅的电路因为和前面的一个一模一样所以就没有再单独标识了,放上来目的就是给大家看下,以备不时之需,要是用在产品上估计还得仔细斟酌,毕竟电压环境不同。

网友:
mark 110V 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看得还挺仔细,不过鬼子的板上就是这么来的,上半部分是用于正反转控制,下半部分的是两个单向可控 ...

我在11楼的问题,楼主还没有核实呀。
上传几张清晰图片,让我们看看吧。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电路图,制动部分未用耗能电阻,制动频繁会不会导致电机过热?

网友:
看看 正需要 考虑用l298n呢 不知道这个用的什么

网友B:
这个不错了。楼主能把照片发上来,有些细节还是看板子好

网友:
电机绕组,要这么支持的

网友(2015-09-27):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了。楼主能把照片发上来,有些细节还是看板子好

看来楼主不情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