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嵌入式的SSD烧写次数要注意,但为啥还有SSD硬盘卖呢

楼主(2015-08-22):
而且SSD速度比较快,现在都代替硬盘了。
但是嵌入式上的SSD文档说要烧写要注意

网友:
ssd 好点的MLC 有5000PE 基本写不坏吧,三星不敢用TLC呢(┯_┯)

网友:
错了是还敢用TLC呵呵

网友:
需要做均衡管理,坏块管理。用emmc好像没这个问题,内部都做好了,大概算算写入总量就知道靠不靠谱了

网友:
这得看买的SSD会不会均衡管理

网友:
放心用  没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安装系统,存放临时文件;数据什么的就不要放了;

网友:
嵌入式的只是NAND FLASH吧,应该没有内置写均衡的,当然就有寿命限制了。SSD内部有写均衡和坏块管理,寿命大大的延长了。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