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IO检测6个按键,多支持多组合键

楼主(2015-08-22):
欢迎提意见,明天根据热度确定公不公布编程实现方法

编程实现方法已在16楼公布,欢迎拍砖

网友A:
实际上可以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可以更多。。。。

这个支持检测所有键全按下的组合状态

网友:
果断要顶。。。赶紧公布吧。。。

网友:
IO1做为输入时,IO2.3.4扫描。IO1作为输出时,直接检测IO234。

楼主:
不是AD,是普通IO口实现

网友B:
很好奇搂住组合键怎么实现

网友:
听说AD按键可以单IO支持几十上百个按键

网友:
我是来顶答案的

网友C:
最多应该可以支持7个按键吧,不用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搂住组合键怎么实现

把轻触按键换成开关,常开常闭也能准确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多应该可以支持7个按键吧,不用加二极管

这个是在能支持组合键的前提下设计的。

网友:
你的这个电路图,为什么我看起来很熟悉的样子

楼主:
编程实现方法:
1 、 IO1 设置为输出, IO2-IO4 设置为输入。
2 、判断 S1 S3 S5 是否按下
      IO2-IO4 内部弱上拉打开, IO1 输出 0 。
      读取 IO2-IO4 端口的电平值:
      为 1 没有按键按下,
      IO2 为 0 ,则 S1 按下; IO3 为 0 则 S3 按下; IO4 为 0 则 S5 按下。
3 、判断 S2 S4 S6 是否按下
      IO2-IO4 内部弱下拉打开, IO1 输出 1 。
      读取 IO2-IO4 端口的电平值:
      为 0 没有按键按下,
      IO2 为 1 ,则 S1 按下; IO3 为 1 则 S3 按下; IO4 为 1 则 S5 按下。

网友:
项!有时间写个程序试试效果。

网友(2015-10-07):
看起来挺使用的~~~~~~~

网友:
有意思,不过用单片机的弱上拉会不会对外界的抗干扰性会差一些?

网友:
实际项目运用效果如何

网友:
直接2*3,4个IO加一路接地,省事~~~

网友:
收藏一下,期待螺柱的大作

网友:
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2020-01-15):
mark    IO = 1+ 按键/2

网友:
收藏,有空试试

网友(2022-06-18):
之前私信无法回复,请?3389 753 763

网友:
一个adc,带10个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网友: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ad按键存在按键生锈后就失灵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