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请问电调中的进角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5-08-22):
网上搜索了一圈,没有找到科学的回答。

我的理解是:当无刷直流电机的反电动势过零时,再过30°换向,是所谓的“最佳换向点”,那么这一点的进角就是0°,如果反电动势过零便立即换向,那么进角就是30°,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此外这个角度对电机的力矩、电调的效率有何影响呢?求大神指点一二,有参考文献就更好了

网友:
理解很对。

楼主:
大神你好,网上很多人说高进角能够提高电机响应速度,这个说法有何依据?

我分析了一下,如上图所示,按照“最佳换向逻辑”,即0°进角,在60°的导通区间,力矩随电角度的变化是:F*sin(60°)->F*sin(90°)->F*sin(120°),很明显,整个力矩的变化依次是较大->最大->较大;

若采用+30°进角,即反电动势一过零点即换向,在60°的导通区间,力矩随电角度的变化是:F*sin(30°)->F*sin(60°)->F*sin(90°),很明显,整个力矩变化依次是较小->较大->最大,相比0°进角,整体的平均力矩明显要小一些,那为什么还有人说高进角有利于提高电机响应速度呢?

网友:
不能回答你,仅支持一下,请大神们给楼主以解答。

网友A:
还是nobody

做电调 确实 没有几个人能弄清楚 马达的 内部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nobody

做电调 确实 没有几个人能弄清楚 马达的 内部的接线

老兄,你做电调吗?

网友(2019-05-13):
就是超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