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07 USART1发送数据乱码

楼主(2015-08-22):
如题,测试STM32F407的串口的时候发送的数据一直是代码,感觉是时钟不对,但是我自己延时感觉还好啊。
板子用的是8M的晶振,倍频到72M,下面是我的串口代码及时钟设置
在线等,求大牛啊~~~
RCC时钟设置
void InitialSysClock(void)
{
        uint32_t   PLL_M;
        uint32_t   PLL_N;
        uint32_t   PLL_P;
        uint32_t  PLL_Q;

        RCC_DeInit(); /*配置前将所有RCC重置为初始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晶振进入稳定状态*/
        while( 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 );
        //PLL,PLL_VCO = (HSE_VALUE or HSI_VALUE / PLL_M) * PLL_N ,SYSCLK = PLL_VCO / PLL_P
        PLL_M =  8;
        PLL_N = 288;  //must between 192 and 432 MHz.
        PLL_P = 4;//This parameter must be a number in the range {2, 4, 6, or 8}.   SYSCLK=HSE/PLL_M
        PLL_Q =  6;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 PLL_M, PLL_N, PLL_P, PLL_Q);
        RCC_PLLCmd(ENABL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HCLKConfig(RCC_HCLK_Div1);   //HCLK=SYSLCK=72MHZ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APB1时钟配置. 2分频,即 PCLK1 = 36 MHz*/    高速APB1最大允许42MHZ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APB2时钟配置. 1分频,即 PCLK2 = 72 MHz*/    高速APB2最大允许84MHZ
        BSP_NVIC_Init();
}

下面是串口相关
void InitUsart1(void)
{
        USART1_GPIO_Init();                        //初始化端口
        USART1_Configuration(); //串口初始化
        USART1_NVIC_Init();            //NVIC初始化

        SendData1(0XAA);
        SendData1('A');
        //printf("\r\n this is a printf demo \r\n");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basic and a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TXE接收中断,TC传输完成中断,RXNE接收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启动串口
}

void USART1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开端口A时钟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X初始化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
void USART1_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4;//先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SendData1(unsigned char i)
{
        USART1->DR=i;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楼主:
额,不要沉啊~~~

网友A:
USART_Init()里面有个RCC_GetClocksFreq(),看看你获取的时钟对不对不就知道了,波特率是具体值是由这个函数决定的,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寄存器操作啊

网友B:
应该是 有地方定义“HSE_VALUE ”的 没人25000000 需要改成自己是用晶振的频率

网友C:
可以Debug看下,USART1 的实际波特率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Debug看下,USART1 的实际波特率是多少呀。

板子上调试口呗占用了,只留下了ISP下载口,就是串口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RT_Init()里面有个RCC_GetClocksFreq(),看看你获取的时钟对不对不就知道了,波特率是具体值是由这个函数 ...

板子上的调试口被占用了,没办法看,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调试口被占用了,没办法看,晕的~

换个F4的板子调下, 或者用软件模拟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调试口被占用了,没办法看,晕的~

看RCC配置貌似没错,你手动配置串口的波特率寄存器,如果还是乱码那就RCC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F4的板子调下, 或者用软件模拟模式。

搞定了,改了头文件中的定义,头文件中定义是25MHZ的,改成8M的,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有地方定义“HSE_VALUE ”的 没人25000000 需要改成自己是用晶振的频率

对的,按照你说的,改了,正常了,在这个地方跌倒两次了,上次是F107的时候出现过,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改了头文件中的定义,头文件中定义是25MHZ的,改成8M的,OK了。。 ...

呵呵,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好像F407和F107的DEMO软件时一样的。

网友D(2018-10-24):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有地方定义“HSE_VALUE ”的 没人25000000 需要改成自己是用晶振的频率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修改了就好了。

网友(2019-08-19):
mark,跌倒了,爬起来了。

网友:
根据经验,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看看设置的波特率是不是实际跑的波特率,先查系统时钟设置,再查UART的时钟源设置,最后再算一遍波特率吧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修改了就好了。

你好,你的是这里修改吗? 我修改了没效果。 我用的是12M晶振。pll倍为6。

现在的情况是串口速率比设置的高一半。即keil编译按8M的来搞了。

#if !defined  HSE_VALUE
#ifdef STM32F10X_CL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2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ls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2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STM32F10X_CL */
#endif /* HSE_VALUE */

上面两处HSE_VALUE都改为12M, 但串口速率比设置的高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