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ARM电路板,自己焊接的。

楼主(2015-08-23):
自己画的AT9SAM9G45,板子大小10cm*10cm,4层板,欢迎大家拍砖,网口在用DEMO软件时,自动协商不行,但是在运行Linux时能协商不能PING通,直连的两台设备在PING时信号灯都在闪。我看其他人以太网的板子,以太网布线的地方没有特别的地方,调了很久,没调好,初次搞这个,画的稀里糊涂,还望大家不要见笑。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
网络到RJ45的线要差分的,你这样子在速率高的情况下,是很有问题的

网友A:
牛人
我碰到过网络连接灯一闪一闪的情况,意思是网络很差。最终找到原因是TX+,TX-分别到中点电压之间的50欧电阻忘焊,RX+,RX-也同样,加上就好了。总结就是阻抗没匹配。

网友:
自画 自焊   牛逼。 顶一个。

网友B:
下载了楼主的PCB  想学习一下,看了看, 好复杂。 再来顶一个。

网友:
牛人  BGA自己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
我碰到过网络连接灯一闪一闪的情况,意思是网络很差。最终找到原因是TX+,TX-分别到中点电压之间的50 ...

谢谢,有时候网线断了,直接连上也能用,所以布线的时候没有在意这个问题

网友:
自己焊接,牛人啊,看到BGA就头疼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时候网线断了,直接连上也能用,所以布线的时候没有在意这个问题 ...

我在焊张板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楼主的PCB  想学习一下,看了看, 好复杂。 再来顶一个。

看了你的东西,你是牛人,我这个都是抄官网上的,稍微改了一下

网友C:
不过啊,我在淘宝上买了个二手的,还没开始使用。
你没有把剩余的端口引出来?可惜啊。

网友:
网口的差分线 楼主那样飞线 很容易出问题。网口变压器下面不要覆铜。
DM9161这片子 对布线要求比其他PHY要高些,注意差分线等长和阻抗。

还有DDR部分 多亏ATMEL DDR频率比较低,不然用起来也够呛。

网友D:
楼主按照一般常识来说出错多半是焊接问题,也有一些是设计原理问题,和pcb关系不大!
我觉得你几个bga封装不妨找专业人员焊一下!

网友E:
DM9161垃圾芯片 之前用过 很不稳定 相同的电路有的可以用有的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走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DM9161垃圾芯片 之前用过 很不稳定 相同的电路有的可以用有的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走线的问题。 ...

有同感,我下一步再把它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按照一般常识来说出错多半是焊接问题,也有一些是设计原理问题,和pcb关系不大!
我觉得你 ...

恩,我做的时候,起初上电调不通,又重新吹BGA,甚至要两三次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啊,我在淘宝上买了个二手的,还没开始使用。
你没有把剩余的端口引出来?可惜啊。 ...

恩,引出了一部分

网友:
做这个板子,PCB用了多钱?

网友F:
楼主掉进坑里了 哈哈  差分线一定要注意 阻抗要保证 另外器件要原装的别买到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掉进坑里了 哈哈  差分线一定要注意 阻抗要保证 另外器件要原装的别买到假的 ...

就是器件买错了,就想飞线解决,结果就成这样了

网友:
手焊BGA的都是牛人!

网友:
看电路板,99%是电路或焊接问题。

网友:
玩9G45...顶一个。

网友:
太凶悍了啊

网友:
BGA不好焊接啊

网友D:
网口看样子是画错了,sd卡还飞了根线!

网友G:
楼主的SDRAM没有做T点连接、差分时钟线也没有处理好。

网友H:
BGA不好焊呀!楼主怎么焊的呀?直接下回流焊吗?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BGA不好焊呀!楼主怎么焊的呀?直接下回流焊吗?还是·····

用的热风枪,就是比较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SDRAM没有做T点连接、差分时钟线也没有处理好。

兄弟有什么好建议?我下一版把它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口看样子是画错了,sd卡还飞了根线!

恩,就是

网友:
DM9161电路疑似错误的地方:
1、对于TX链路:50R并联之后要磁珠/直接连接到VCC;变压器的中间抽头,TX链路,也是要接VCC的。还有电容到地。
2、对于RX链路:50R并联之后的抽头和变压的抽头都不连接VCC,电容到地即可。

DM9161的设计比较奇怪,尽管支持MDIX,但可能是为了在非MDIX的时候低功耗,它的TX和RX链路的驱动方式是不一样的。。。

3、网卡座8脚接GND。

电路布线存在瑕疵的地方:
- 50R的端接是端接的芯片收发器,要距离芯片近。布局不够好,可能影响性能,但不至于协商不上。

反正你没焊RJ45,应该可以尝试拯救,或许就活了。

网友:
膜拜 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此外,DM9161的差分线走的不算太糟糕,至少应该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网友:
不错呀,已经不错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的热风枪,就是比较简陋。

看来也是好手艺呀!

网友:
这方面的没搞过呢~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是没有这个本事焊接bga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也是好手艺呀!

在网上找点资料,优酷上找点视频看看。还有就是I/O口有二极管,用万用表检测一下是否焊好

网友:
学习下多层板,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BGA也是自己焊接的吗?

是的,但是需要补焊

网友:
感觉板子的布局好乱

网友J:
BGA怎么焊接的,没有焊接过BGA,所以设计时都不用BGA封装的芯片。等会焊接的时候也可以设计使用BGA芯片了,BGA还是很省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BGA怎么焊接的,没有焊接过BGA,所以设计时都不用BGA封装的芯片。等会焊接的时候也可以设计使用BGA芯片了, ...

网上找了一些视频看,边学边看。大致就这样。

网友K:
太厉害了。 BGA你怎么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太厉害了。 BGA你怎么焊接的?

不厉害哈。

网友(2015-09-24):
Bga 难维修 楼主有bga返修台?

网友:
正在研究9G45,非常好的ARM9芯片。
丁!

网友:
BGA自己弄,厉害

网友L(2015-11-09):
楼主这个板子在哪家做的,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个板子在哪家做的,多少钱呢?

jlc,200元

网友L:
jlc 可以做 BGA 的板子吗?

网友:
下了,学习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jlc 可以做 BGA 的板子吗?

可以。但是好像不是很好。

网友:
bga怎么做到的

网友:
顶下LZ,网络是差分线,网卡芯片要与主芯片越近越好

网友(2015-12-10):
都BGA了 不能换个有源晶振。。。。

网友:
收藏一下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