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POR比特位的问题?

楼主(2015-08-23):
很想知道:
1、这个比特位“隶属”于哪个寄存器?
2、这个比特位是只读/写无效的,还是读写都可以?换言之,是你置零之后,
设备处于reset状态,还是因为设备处于reset状态,所以该位为0,你写1或0都
没什么影响,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也就是说它既是对于设备状态的反应,同时
改变该bit也对设备的状态有影响?

我搜了datasheet老半天,除了只言片语,没有搜到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
没整明白说的啥,标题不合格吧!小心ID。

网友A:
难道你说的是RCON寄存器里面的上电复位标志P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说的是RCON寄存器里面的上电复位标志POR?

哦,原来是这个寄存器当中的标志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