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Note4 N9100,屏右侧翘起,还刷过,咋办啊?

楼主(2015-08-23):
刚入手Note4 N9100,用了两天发现 屏幕右侧翘起, 按下去不久又翘起

手践, 到手就刷过了,问了售后说,刷了就不保了. 这可咋办啊?

自己能不能滴点胶水进去,还是给修手机的整一下.

楼主:
翘起时,屏高出边框差不多有1mm了, 上个图,

发在手机网没人给招, 这里会不会有修手机的兄弟, 给出个招. 哈哈.

网友:
修手机的肯定好处理

网友A:
先刷回去,再去找售后

楼主:
修手机的, 不给当场处理, 要隔天取, 会不会有猫腻啊.

网友B:
楼主不会买到返修换过屏的机器了吧,三星的屏粘得特结实,想拆都特费劲呢。售后也是推卸责任,刷机和翘屏有什么关系!
建议不要轻易滴胶水,502、101那种胶水会腐蚀塑料,可以用B7000胶水,就是麻烦点。建议还是找售后算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回去,再去找售后

刷不回去的, 有个保修的数据位, 听说是硬件熔丝, 无法还原的.

楼主:
就是框内的数据,被置为0x1了, 本来是0x0的, 为1就不保了.

网友C:
这个一般是后压的屏,你拿去再压过就行了,大概80块左右,就是修手机碎屏的那些地方,一般1个小时就可以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买到返修换过屏的机器了吧,三星的屏粘得特结实,想拆都特费劲呢。售后也是推卸责任,刷机和翘屏有 ...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刷过的,就是不给退,也不给换,说这是规定,没办法.

可以修,但要等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是后压的屏,你拿去再压过就行了,大概80块左右,就是修手机碎屏的那些地方,一般1个小时就可以取 ...

问过一家,说要隔天取,没让弄, 总想换个新的, 看来无望了,

敢问兄弟,压一下,会有什么后遗症没啊?

花了三千多大洋,还落个心里不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过一家,说要隔天取,没让弄, 总想换个新的, 看来无望了,

敢问兄弟,压一下,会有什么后遗症没啊?

想想天津冤魂你会很幸福

网友E:
刷回去 然后买个打火机  拆了 搞出 放电 设备 然后  。。。前提你得有 发票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想天津冤魂你会很幸福

整天拿在手里, 看到就不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回去 然后买个打火机  拆了 搞出 放电 设备 然后  。。。前提你得有 发票保修  ...

这个太强大了,拼命一般, 一个小问题, 不敢这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太强大了,拼命一般, 一个小问题, 不敢这么做.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网友:
楼主多钱,在哪买的?我上周刚入手的SM-N9108V,3200块。

楼主:
广州百脑汇啊, 3450.  双卡,4G, 很好玩.

终于把Note3扔掉了,GPS要等半年, Note4秒定位.

网友:
看来也就一个样嘛,贵的也不见得就很好,还是得看运气

网友:
这保修条件是否很不合理?我手机是硬件损坏了,再怎么刷机也是软件问题,如果手机开不了机可以不保修,像这种情况应该保修。

网友F:
要有泡棉和背胶就好了,拆下来重贴下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用完这个后, 打算以后转iphone了, 尽管不习惯它的文件管理方式.

android很折腾人,有病一样,老是想刷.

网友:
找 修手机的 搞,自己没工具还是别瞎弄,尤其别用什么胶水之类的东西,屏幕都是专用不干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有泡棉和背胶就好了,拆下来重贴下就没有问题了

估计不是一般的胶,想分开屏,也不容易.

网友G:
估计是翻新机,真正的新机怎么可能屏幕翘起来。找正规客服鉴定下吧,屏幕翘起来小事,更糟糕的是板机就麻烦了。
PS;我就是修手机的,我们想拆下原装屏,都得费很大力气,从来没见过原装屏翘起的,真不知你所说的售后是商家的还是厂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州百脑汇啊, 3450.  双卡,4G, 很好玩.

终于把Note3扔掉了,GPS要等半年, Note4秒定位.

对三星Note 4 半点兴趣都没有。目前在用Note3   GPS超慢,还是上一代Note2  快很多。楼主你牛 明明是坑还要往里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一家,说要隔天取,没让弄, 总想换个新的, 看来无望了,

敢问兄弟,压一下,会有什么后遗症没啊?

压就压咯,没事,手工好毛事都没,手工不好也就多几条线或者触摸漂移之类的

网友:
刚看到你在广州百脑汇买的哦,那个楼上大把人压屏的,随便弄,不过记得看紧点不然给人换东西,那个地方是不能买手机的,基本上上市久点机器都没有全新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翻新机,真正的新机怎么可能屏幕翘起来。找正规客服鉴定下吧,屏幕翘起来小事,更糟糕的是板机就麻烦 ...

是商家啊,

这么一说, 我也分不清, 是否是新机了,

如何可以识别出是新机还是板机啊?

网友:
我用的note3 gps秒定,,,,,目前发现的就是听歌一个多小时后内存占用极大达2.5g左右且清理不了,要重启,,估计是个bug,,不听歌最多也就2g徘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商家啊,

这么一说, 我也分不清, 是否是新机了,

请到三星官网查询客服网点,并要求处理屏幕事宜,其它无关的信息(刷机什么的)不需要和他们说。如果正规客服说是不合法的新机,那就联系12315或者自己带人去闹吧。机子质量问题这个是难免的,问题是翻新机就是比较无耻的行为了。
随便提醒下坛友:目前三星,小米的翻新机,板机,山寨机最多,特别是上市1年多的。
翻新机:屏幕重新加工成新的,外壳重新喷漆或者直接更换国产的外壳,主板是三星原装拆机的,相对算稳定,就是细节不行,掉漆,翘屏之类的。
板机:批量采购翻新屏幕等等各种零件,采购主板上面各种原件,抄板得到PCB文件,批量做成PCBA,这样的主板根本不是三星的东西,虚焊等等问题一大堆,一般用一两个月就挂了。
山寨机:这个不用说了,除了外观,UI比较相似,其它全部都不是原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到三星官网查询客服网点,并要求处理屏幕事宜,其它无关的信息(刷机什么的)不需要和他们说。如果正规 ...

学习了, 3q.

网友:
明显是翻新机,不是正规地方买的。原装拆都费劲,别说自己翘了。

网友:
刷机只影响主板保修,其他的该怎么保还是怎么保。

网友H:
这个是通病  我给老婆也刚买了note4  也是翘屏  目前还没解决  造成的故障点是  右键触摸不灵敏  ……

网友:
原来我想买个s5的
不过用过note2,与s4之后
对三星手机有点烦了
就转买了个华为荣耀6
用了半个月左右,一切OK

网友:
为什么不在JD之类的靠谱的网店买呢。我现在电子产品已经不再去电子市场啥的了。不靠谱。

网友I:
刷机次数可以清零的,先清零了再去保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通病  我给老婆也刚买了note4  也是翘屏  目前还没解决  造成的故障点是  右键触摸不灵敏  …… ...

真要是通病还好,要是翻新机还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刷机次数可以清零的,先清零了再去保修吧

找了修手机的, 那个保修的位, 清不掉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了修手机的, 那个保修的位, 清不掉的.

http://bbs.angeeks.com/thread-2544799-1-1.html

之前有弄过,不过不记得那时候是哪个教程绝对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天拿在手里, 看到就不爽啊,

砸了·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bbs.angeeks.com/thread-2544799-1-1.html

好,3q,  抽空试一下,

那个手机店的人说, s3向后的, 就清不掉了,

刷机次数可清,保修位清不掉.

楼主:
运气不错, 最终给换新了.

网友G:
卖家妥协了,你放了什么大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卖家妥协了,你放了什么大招?

找了个手机店, 80块, 刷回去了.

楼主:
好像是个JLINK, 但是不能确定, 压在手机后面的哪个触点上, 前后3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J:
楼主,告诉你,重新换一个也是这样,note4贴吧里面有很多是这样的,我的也是这样的,用一用无视就好了。比起这几天股票上赔的钱,这点钱都是小钱儿,能用就得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告诉你,重新换一个也是这样,note4贴吧里面有很多是这样的,我的也是这样的,用一用无视就好了。比 ...

闲着也闲着, 就折腾呗,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