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msp430未上电情况下,任意IO拉高,电源有2.4V电压

楼主(2015-08-24):
小弟最近有个项目,在没有给MSP430F249的输入电源3.3V供电的情况下,给任意一个IO加了个3.3V的高电平,3.3V电源在未开启的情况下居然有一个2.4V的电压,而且IO并没有和电源任何的连接关系,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有没有大神知道是咋回事呢?

网友A:
芯片内部保护IO的二极管,连接到VCC和GND。

网友:
电从IO口串进去的

网友:
IO内部有保护二极管与电源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内部保护IO的二极管,连接到VCC和GND。

这是不能避免的吗?这2.4V足够430跑的很欢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不能避免的吗?这2.4V足够430跑的很欢乐了

避免不了。

网友:
I/O口上的嵌位二极管,同意2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