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和AT89S53管脚是否兼容

楼主(2015-08-24):
PCB板是按at89s52画的,因为单片机容量不够我就换成53,最小系统没变,晶振是11.0592,但是程序下不进去,是不是两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有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
STC不好么?

楼主:
这是最小系统的LQFP44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最小系统的LQFP44封装

S53根S52管脚是兼容的,图也没有问题
问题是,S53停产那么多年了,你买到的芯片没问题吗?

网友A:
管脚应该兼容,是不是ISP软件支持问题。

网友:
再怎么也得STC啊,89S5x你确定买得到?供货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应该兼容,是不是ISP软件支持问题。

我用了好几款下载软件,都不行现在还在想办法,片子据说是原装的,还不便宜呢

楼主:
现在用的是这个软件

网友A:
用ATMEL官方出的试试
http://www.atmel.com/tools/AT89ISP.aspx
另外注意:
下载时S53的RST须上拉至VCC
Serial Downloading
The Code memory array can be programmed using the
serial SPI bus while RST is pulled to 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TMEL官方出的试试
http://www.atmel.com/tools/AT89ISP.aspx
另外注意:

我这样测试过了还是不行,REST管脚为什么要拉高,52就不需要,我把RST拉低,拉高,悬空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测试过了还是不行,REST管脚为什么要拉高,52就不需要,我把RST拉低,拉高,悬空都不行 ...

"REST管脚为什么要拉高"
这个是官方Datasheet上的要求

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IC本身是否有问题,这个用个并行编程器可以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T管脚为什么要拉高"
这个是官方Datasheet上的要求

我刚才在看资料,发现我画的是PLCC封装的,就是第一脚在中间,用53的芯片是TQFP封装的,不知道能不能通用,还有就是我没有找到您给我说的那个软件,在什么位置下载能知道一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在看资料,发现我画的是PLCC封装的,就是第一脚在中间,用53的芯片是TQFP封装的,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

PLCC和TQFP管脚定义差老远了,但放置方向一致好象能对应起来.
附上AT89ISP(上传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C和TQFP管脚定义差老远了,但放置方向一致好象能对应起来.
附上AT89ISP(上传比较慢)

我试过了程序还是下不进去,PCB板使用了好长时间应该没问题,我想有可能是封装的问题吧

楼主:
这是AT89S53两种封装的引脚图

网友:
都这个年代了,还有人玩这个片子....满满的回忆,有木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AT89S53两种封装的引脚图

一个的管脚间距1.27mm
另一个的管脚间距0.8mm

你是怎么焊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C和TQFP管脚定义差老远了,但放置方向一致好象能对应起来.
附上AT89ISP(上传比较慢)

你好,我安装了下载软件我现在用的串口下载器,选择下载端口时没有显示。我看了下载教程里说都是使用并行口下载,是不是这个软件不能识别串口下载,只支持并口下载?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安装了下载软件我现在用的串口下载器,选择下载端口时没有显示。我看了下载教程里说都是使用并行 ...

是并口的,串口不支持。

楼主:
我电脑没有并口得买个USB转并口还需要并口转JTGA是吧

网友:
买一个avr  s51ISP下载器吧2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