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使用域名发起连接的TCP测试软件

楼主(2015-08-24):
我在本机建了一个TCP服务器,想在本机测试一个域名和端口是否能连接到这个TCP服务器,主要测试域名是否解析成功,端口是否对应得上,最好不要分开测试,

请帮忙推荐一个软件工具,或还有其它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A:
TCP客户端多得很,手机端,PC端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客户端多得很,手机端,PC端都有

用域名作为连接服务器的地址的有吗?

网友B:
假如域名是 www.abc.com,  端口是1234,   用命令行输入  telnet www.abc.com 1234 即可测试。

网友C:
所有软件都支持域名的,因为系统自动会把域名解析成IP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域名作为连接服务器的地址的有吗?

网友:
楼上这软件不错,早就想找一个这类转发软件备用了,今天居然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域名是 www.abc.com,  端口是1234,   用命令行输入  telnet www.abc.com 1234 即可测试。 ...

原来telnet是这个时候用。。。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测试方法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软件都支持域名的,因为系统自动会把域名解析成IP

多功能,很好用,谢谢!

楼主:
恩,手机的也是很方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