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户通(DTH)项目ZTE MG2638 GPRS模块,求新奇玩法

楼主(2015-08-24):
由于历史原因,当年户户通项目遗留下一些ZTE MG2638 GPRS模块,模块在机顶盒中是用来做定位控制的,配合外接的电话机还可以打电话使用。现在手头有十来个这样的模块,弃之可惜,特求网友提供新奇玩法。

网友A:
如果能打电话可以改装一下变成可移动的固定电话
现在很多偏远地区都是这样做的,一个这样的模块加上固话用作公用电话

网友:
就十来个,费那劲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打电话可以改装一下变成可移动的固定电话
现在很多偏远地区都是这样做的,一个这样的模块加上固话用 ...

在机顶盒上,有一个配套的软件,改装的话,有难度。一些常见的开发板不知道支不支持这货。

网友B:
是标准at指令么,是就没问题,不是的话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C:
如果你觉得做这个事情对你有提升你就做,没有的话就没有必要为了十几块板子折腾了。

网友:
楼主是厦门的吧

网友D:
有资料就可以玩,没资料玩个鸟。

给你一个建议,做一个电话门禁,回家拨打一下门禁上的电话号码就开门,不用钥匙,保证小偷转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资料就可以玩,没资料玩个鸟。

给你一个建议,做一个电话门禁,回家拨打一下门禁上的电话号码就开门,不 ...

想法有意思,好久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觉得做这个事情对你有提升你就做,没有的话就没有必要为了十几块板子折腾了。 ...

突然发现有好几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标准at指令么,是就没问题,不是的话没必要折腾了

查看了一下不全面的资料,可以确定是AT指令的。

楼主:
不是,那边的盒子很多都使用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