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有谁知道这个玩具触屏手机手表的触屏是怎么做的吗

楼主(2015-08-24):
在街 上看到个玩具手表,感觉上面所说的触屏按键不是薄膜开关,但很薄。
有谁知道这个玩具触屏手机手表的触屏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
铜皮触摸按键吧

楼主:
楼上说的铜皮触摸按键是电容感应式触摸按键一类的吗,不知是怎么个结构

网友:
这个表估计一天得换好几次电池

网友:
可能是像电脑键盘那样在两张膜上印制线路,中间用有孔的膜隔开,按下去让两层有线路的膜接触。

网友:
看不可以给个网址,让我们仔细看看。

网友:
整个屏都是触摸屏吧,这类mtk方案的很多

网友:
应该不会是整个触摸屏吧。很好奇

网友:
有可能是电阻按键,通过手指按下改变按键部位的电阻,检测分压大小。估计里面就一颗牛屎。

网友:
就是多个触摸按键组合的

网友A:
老婆给儿子买了一个9.9元包邮,是感应触摸的,上面有好多个感应按键的,边上有一个微动开关做开关机,3颗厚点的纽扣电池时不时玩用了1个多月。里面没拆开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婆给儿子买了一个9.9元包邮,是感应触摸的,上面有好多个感应按键的,边上有一个微动开关做开关机,3颗厚 ...

求图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