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读数组里面的数出错?求助

楼主(2015-08-24):
通过for语句,读出 GetCRCHi 数组里的数值        结果正确:
for(i = 0; i < 256; i++)
Usart_Transmit(GetCRCHi);

但是读 GetCRCLo 数组里的数值时,只能读对前面几个,到第10个数据以后都读不对了,是怎么回事?
for(i = 0; i < 256; i++)
Usart_Transmit(GetCRCLo);

楼主:
编译环境:AVR Studio6.0,单片机:Atmega8

网友A:
能否贴出Usart_Transmit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贴出Usart_Transmit函数

感觉不是发送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发送程序的问题

这样啊,我还以为它能自动发送下一字节呢,看来是BBS内部处理的问题,发帖时要选“添加代码”
Usart_Transmit(GetCRCLo); =>Usart_Transmit(GetCRCLo[i]);

我的建议是把“开启485”放在for之前,关闭485则放在for完成之后,在Usart_Transmit内就不要去控制48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我还以为它能自动发送下一字节呢,看来是BBS内部处理的问题,发帖时要选“添加代码”

我的建议 ...

可是 GetCRCHi 是一样发的,没有出现问题。发 GetCRCLo 就出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GetCRCHi 是一样发的,没有出现问题。发 GetCRCLo 就出来问题

把两个数组的内容交换一下试试

网友:
485切换需要一定的时间,楼主稍加延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