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飞控的控制芯片

楼主(2015-08-24):
请问,有没有哪一款飞控的控制芯片是STM32F407的

网友:
PX4的飞控就是STM32F405,和STM32F407几乎没有区别,STM32F407比STM32F405多了,硬件摄像头

网友A:
PX4的飞控是STM32F427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X4的飞控是STM32F427的吧

刚才去官网看了下,官网更新了,最新的MCU是427没错。
我看的了比较久了

网友B:
我自己做的小四轴用的40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小四轴用的407,

加速度计是直接焊接在PCB上的?

震动是怎么处理的,我这边数据震得很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速度计是直接焊接在PCB上的?

震动是怎么处理的,我这边数据震得很厉害。 ...

是直接焊接上去的,有震动可以加强滤波。
用上高端大气的卡尔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焊接上去的,有震动可以加强滤波。
用上高端大气的卡尔曼。

这个是我用滑动滤波处理的,数据进一个,出一个,共25个。每进一个,排一次序,并对首位两头的5个删去,也就是还有15个,这15个取下平均,出来的结果就是下图,还是震动的厉害。用卡尔曼可以处理的好些么?

PS:没有用过卡尔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我用滑动滤波处理的,数据进一个,出一个,共25个。每进一个,排一次序,并对首位两头的5个删去, ...

卡尔曼可以参考下帖,效果还是很好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611-1-1.html

网友:
TL飞控就是F407

网友D:
TL官方出的里面好像都是405吧,你自己移植的?
我知道的只有autoquad6用的是407/417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官方出的里面好像都是405吧,你自己移植的?
我知道的只有autoquad6用的是407/417芯片。 ...

看走眼了,刚确认了一下TL是405, SORRY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小四轴用的407,

你好,原谅我脸皮厚,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原谅我脸皮厚,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原理图?

可以哦,原理图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哦,原理图来了。

在此谢过了

网友(2016-06-13):
引用 网友C:
加速度计是直接焊接在PCB上的?

震动是怎么处理的,我这边数据震得很厉害。 ...

如果没有隔离的 IMU 的话振动很正常的。
你的震动数据幅度有多大?

网友(2017-01-29):
原来原理图是控制有刷电机的呀,搞错了